【EGE+SKIA】持续更新:在PC上验证2D图形库SKIA

楼主:
     osc git上的 仓库地址:

     log:2017.12.8
       暂时放弃skia,使用agg-2.5这个源码的编译是很简单的。
       今天的commit里同时包含了 skia,agg源码。
       项目中去掉了skia,编译了agg,但是测试用的agg_test.cpp中的例子仍未做到利用ege模拟出来的lcd显示出预期的效果,
主要是因为今晚困了。
2017.12.6
        对我来说,现在编译skia始终还是有些复杂。(考虑到它官方资料里提示用的是clang)
        我想重新回到AGG再试试。
        但首先我需要对想实现一个怎样的GUI做一个简单的描述:       额...又忘了,把那个rgb16的效果图贴上来...........
2017.12.5
        早上醒来怀疑那个rgb16的转换函数可能有错。待验证,不应该色差相差这么大的。
        验证并没有错,怀疑和图片的颜色有关?
2017.12.5
        利用画点函数,可以和MCU上画LCD的方式画图片。
        最近的一次commit已经增加了支持rgb16 rgb24 rgb32的颜色格式支持。
        PS:不得不说,突然发现,rgb24到rgb16损失的颜色实在是很巨大,超乎自己想象。

2017.11.28

        只是完成了一个基本的显示图片文件的小demo。(代码很简单,所以目前全部放在main.cpp里)

此内容由EEWORLD论坛网友辛昕原创,如需转载或用于商业用途需征得作者同意并注明出处

强者为尊,弱者,死无葬身之地

来自 6楼

缘由

       最近可能是相对闲了点,昨天我死心不息地想接着搞搞 skia这个2D库。      然而真心的是被 type_traits这个玩意搞死,这当然是之前就知道了的,codeblocks里好好地都在,只是要加一个 --std=c++11而已。而到了mdk里,偏偏怎么都找不到这个 头文件。

      我折腾了好一阵子后,(中间干过 copy 侯捷书里的实现版本,也试过吧codeblocks的复制过去......事实证明,这种小偷小摸的事情是干不了的。)最后差点都要开始研究 type_traits这个头文件的内容了。
      这个时候我肚子饿了,吃饭路上我开始琢磨这件事:最后觉得,我为啥不先在PC上玩玩呢?
      这样有个好处是,以后换了在外面,没有开发板也挺方便啊不是?

      何况,这些东西,只要是在PC上,什么工具没有,什么库没有?
      我至少先看看skia能不能满足我要的所有效果啊?

      然后今天早上回来搜索了一下,最后锁定目标。用ege这个库,可以很简单地实现一个画面——对我来说就算一个粗糙的LCD模拟器了。
至于什么窗口啊界面啊我都不要~~

      更好的是,做起来十分简单,简单到都不用我来写教程。直接复制。
      不过对于网页我总是有点不放心,所以直接copy过来,顺带做做排版好了~~

网友:
一、安装(其实是copy)ege库

说明一下:
      由于这个东西,我只是拿来“显示一个LCD屏而已”,我一点都不在意它是什么,也不在意它不通用。
      下载包,你可以在这里找到:
       Easy Graphics Engine – EGE图形库主站

所谓安装其实,就是把它已经做好的lib包,头文件放到你自己的编译器,ide下的环境而已。
把压缩包里include目录下所有文件,复制到编译器安装目录下的include目录内,例如D:\MinGW\include\;4、把lib目录下对应编译器名目录下的文件,复制到编译器安装目录下的lib目录内,例如D:\MinGW\lib\。

网友:
二、设置codeblocks的 编译环境

1.新建普通的 console application工程就可以;
2.设置链接选项.(直接上图)

然后linker这些库:
添加libgraphics.a,libgdi32.a libimm32.a libmsimg32.a libole32.a liboleaut32.a libwinmm.a libuuid.a
再在右边的other linker options写上 -mwindows
最后你看到的效果大概如下:

至此,OK,是不是很简单!!

网友:
最后,这是一个最简单的入门级小例程。
#include "graphics.h"
int main(){
initgraph(640, 480); // 初始化为640*480大小的窗口,这里和TC 略有区别
circle(200, 200, 100); // 画圆,圆心(200, 200),半径100
getch(); // 等待用户按键,按任意键继续
closegraph(); // 关闭图形界面
return 0;
}

网友:
u will see......

说实话,这是这段时间我第一次,不到10分钟就跑出了一个圆,内心,简直感动..........

网友:
回头我贴上 rgb16颜色下显示的效果,实在差别有点大。
但仔细研究了一下rgb16拆分 r g b 函数又没看到什么错误。
(当然,末尾的 R3位,G2位,B3位 肯定是损失了)

#include <stdio.h>
#include <stdint.h>

void rgb162color(uint16_t rgb)
{
    uint8_t r,g,b;

    r = (rgb&0xf800)>>8;
    g = (rgb&0x07e0)>>3;
    b = (rgb&0x001f)<<3;

        printf("\nR:%02x\tG:%02x\tB:%02x\n",r,g,b);
}

uint16_t color2rgb16(uint8_t r,uint8_t g,uint8_t b)
{
        uint16_t c = 0;

        c |= ( r & 0xf8)<<8;
        c |= ( g & 0xfc)<<3;
        c |= ( b & 0xf8)>>3;

        return c;
}

#define R(x) (x & 0xf8)
#define G(x) (x & 0xfc)
#define B(x) (x & 0xf8)

#define R_TEST        0xf4
#define G_TEST        0x34
#define B_TEST  0x65

int main ()
{
        printf("原始R,G,B分量做了R5,G6,B5截取\n");
    printf("R=%02x\tG=%02x\tB=%02x\n",R(R_TEST),G(G_TEST),B(B_TEST));
        printf("合成16位色:%04x\n",color2rgb16(R_TEST,G_TEST,B_TEST) );
        printf("拆分回RGB");

        rgb162color(color2rgb16(R_TEST,G_TEST,B_TEST));
        return 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