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示波器与存储记录仪的比较

楼主:
  1、不需要隔离放大器、绝缘放大器
  存储记录仪和数字示波器的最大区别在于,输入通道之间以及主机与输入之间是否绝缘。存储记录仪的输入通道都是绝缘隔离的。数字示波器或所谓的A/D转换电路都是输入通道与一侧接地的。
  观测电路板上的电信号等情况时,因为是观测共地的多点信号,因此数字示波器比较适合,但如图2-1所示的同时观测功率转换器(变频器或逆变器)的输入和输入的情况时,如果用数字示波器,则会在内部发生短路。
  在这种存在电位差的信号多点输入的场合,存储记录仪的作用异常重要。为数字示波器的情况时,必须要借助隔离放大器或绝缘放大器来进行输入。
  2、分辨率和精度的区别
  分辨率是指对输入信号进行模拟/数字转换时的粒度。为数字示波器的情况时,分辨率以8比特(256点)居多,打个比方假如是在±10V的量程下,最小可以读到的刻度值为满量程的20V除以256个点得到的0.078V。
  存储记录仪的主流为12比特(4096点),在同样的条件下,可以读到的刻度值为0.0048V。分辨率为24比特的则可以读到0.000001192V的刻度值。
  另外,精度的区别上也是存储记录仪比较有利,一般的数字示波器为±1%fs ~ 3%fs ,而存储记录仪则为 ±0.01%rdg±0.0025%fs ~ ±0.5%fs。设备的位移或振动等可通过传感器输出从而更细致的观看。

  3、通道数多,支持多种信号
  数字示波器一般都是4通道的,而存储记录仪根据机型不同,可以支持从2通道到54通道的信号输入。除此以外,还支持多种信号,可替换输入单元。有可输入电压DC1000V (AC600V)的模拟单元、可连接热电偶?应变计?加速度传感器的单元、可连接高精度电流传感器的单元等。另外,不仅是信号输入,还有可进行函数信号发生或任意波形发生功能的信号输出的单元。
  存储记录仪活跃于马达或变频器/ 逆变器的电压、电流波形和控制信号混合记录、汽油机的畸变和点火波形记录等数字示波器无法实现的机电一体化领域。

网友:
在这种存在电位差的信号多点输入的场合,存储记录仪的作用异常重要。为数字示波器的情况时,必须要借助隔离放大器或绝缘放大器来进行输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