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mv级别的差分信号放大成V级别

楼主:
各位老师,请问下,我想把一个mv量级的差分信号放大成V量级供AD采集,这个电路设计的难度?应该怎么设计?

网友A:
难度?一是频率范围,频率范围特别宽,对芯片的要求就高。二是精度,精度高,对芯片的要求就高。

建议使用低失调低温漂且能够满足带宽要求的的仪表运放。

网友:
引用 网友A:
难度?一是频率范围,频率范围特别宽,对芯片的要求就高。二是精度,精度高,对芯片的要求就高。

建议使 ...

老师您好,频率范围在2KHZ以内,这个精度当然是越高越好,我要做的是对压电陶瓷位移传感器输出的差分电压信号,进行放大后供AD采集,就是想问下老师,设计这个电路的难度,能不能设计出来(本人做的是研究生课题,对电路设计不太精)

网友:
引用 网友B:
老师您好,频率范围在2KHZ以内,这个精度当然是越高越好,我要做的是对压电陶瓷位移传感器输出的差分电压 ...

“设计这个电路的难度,能不能设计出来”
当前的集成电路工艺水平,设计这样的电路不算很困难。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老师您好,频率范围在2KHZ以内,这个精度当然是越高越好,我要做的是对压电陶瓷位移传感器输出的差分电压 ...

“我要做的是对压电陶瓷位移传感器输出的差分电压信号”
这个,会增加一些难度。压电传感器输出阻抗颇高,你的放大器输入阻抗也需要相当高才行。
至于带宽,2kHz、电压放大倍数1000倍,倒是问题不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要做的是对压电陶瓷位移传感器输出的差分电压信号”
这个,会增加一些难度。压电传感器输出阻抗颇高 ...

老师,这个放大器输入阻抗不太明白,运放连接成同相输入端时,输入阻抗很大,您的意思是需要选择一款输入阻抗很大的仪表放大器吗?我看了下其他资料,有的人建议连接成两级运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