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一款短波天线

楼主:
我们的接收机主要接收10M、15M两个频点,这两个频点是有国家授时中心发播的标准频率10M、15M(BPM短波时号),,我们现在用的鞭状短波天线,2~3米左右,,但现在15M信号接受的不太好,,能不能大神们给推荐几款短波天线??

网友A:
“但现在15M信号接受的不太好”
15MHz,波长是20米,1/4波长是5米。

网友B:
先考虑选择合适的天线位置,看看有无改善。如果选择合用的天线,授时接收机都有专用的,在网上搜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但现在15M信号接受的不太好”
15MHz,波长是20米,1/4波长是5米。

什么意思啊,根据波长可以选定天线么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先考虑选择合适的天线位置,看看有无改善。如果选择合用的天线,授时接收机都有专用的,在网上搜吧。

我们的短波校时接收机是自个研制的,现在用的天线也是买的,好像不存在专用不专用,,我在网上搜了一些短波天线,增益好像不太够,,所以现在还不知道确定哪个天线??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们的短波校时接收机是自个研制的,现在用的天线也是买的,好像不存在专用不专用,,我在网上搜了一些短 ...

短波授时接收机是标准产品,天线必然有专门配套的,属于整机附件。当然,通用天线也有,但通用短波天线往往会做成频带较宽的,在授时台频点的增益未必有专门配套的天线高。

网友:
引用 网友C:
什么意思啊,根据波长可以选定天线么

天线尺寸跟信号波长有关,通常取1/4。

网友:
引用 网友C:
什么意思啊,根据波长可以选定天线么

天线尺寸与发射或接收信号的波长密切相关。以你使用的鞭状天线来说,应该取1/4波长。

网友:
先找天线测试仪看看15M的谐振情况再决定,顺便查查接线或动动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