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DIY“一个电批电源

楼主:
前几天在38hot收了3个二手电批
台湾技友牌的型号是CY-26D,100元3个
一直想买把电动螺丝刀,看这个挺便宜就买了

买之前查了一些资料,这个电批是30V 1.5A直流供电
需要配套的电源才能工作

在淘宝上查了一下,配个电源需要近200块大洋
还不确定是不是原装电源,这么贵肯定买不起
当时就想着手里有几个闲置的笔记本电源
20V 4A左右,弄个升压模块,升到30V 1.5A应该没啥问题

到货后拆开看了下,有2个里边有些小问题,经过处理问题都解决了
另一个扭力调节弹簧丢了
外壳多少有些破损,基本能将就用

接下来就是抄电路,准备设计电源
抄下来的电路是下边这样

猜测它的电源应该是这样工作的

琢磨一下后发现它还可以这样工作(直接供电)

于是我试了一下把笔记本电源的20V按照上图接方法连接
可能转速有点慢,力气还是挺大的
钮力调到最大后手根本握不住,螺丝都拧坏了

最后的成品图

网友A:
直接驱动电机,降压用没问题,甚至不影响使用感觉。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直接驱动电机,降压用没问题,甚至不影响使用感觉。

是的 转速和扭力会有些影响 不过基本够用
直接驱动还有些小问题
就是没有刹车、防冲击、扭力停止这些特殊功能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的 转速和扭力会有些影响 不过基本够用
直接驱动还有些小问题
就是没有刹车、防冲击、扭力停止这些特 ...

那些功能是由机械结构加电气开关实现的,跟降压供电无关。电机的直接驱动指中间没有电子电路,只有电气回路,那么降压供电就可以,只是电机的转速和力矩会稍下降一些。如果中间有电子线路,那么降低供电电压就可能会影响电路功能。

网友:
玩的有意思,值得一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