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CC2530串口出问题

楼主:
个人用的是tb买的模块,可蓝的KLZB214A,只能用串口烧程序,模块的串口突然就不能用了,rx和tx都是高,同样的片子之前也发生过这种情况,求助有啥办法没

网友A:
串口两个脚各串个小电阻,大小自己调整,以不掉数据为准,也可以看波形来调。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串口两个脚各串个小电阻,大小自己调整,以不掉数据为准,也可以看波形来调。

大概多大比较好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串口两个脚各串个小电阻,大小自己调整,以不掉数据为准,也可以看波形来调。

我试了许多电阻 发现无论电阻阻值多大,电压都没有变化

网友:
首先看硬件有没有损坏之类的问题,然后再查看你的软件是否写的有问题,cc2530的串口可以借助串口调试助手单独调试的

网友:
楼上说的没错,你要先确定板子的串口没问题,再串电阻,一般360~510都可以。

网友:
楼上说的没错,你要先确定板子的串口没问题,再串电阻,一般360或510都可以。

网友:
如果有蓝牙,wifi,zigbee等无线射频的技术问题,可以尝试找一下深圳金城天瑞科技,专注于无线射频领域,技术过硬,产品设计主流射频芯片业务,各类射频模组及方案开发!如有技术问题沟通,可邮件 nicky@gteray.com或电联 138287112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