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利用激光雕刻机辅助手工焊接的创意

楼主:
自己手工焊过PCB的工程师应该都有下面这种感受,
手焊最浪费时间的,是对照BOM表查找元件在PCB上的位置,
而实际真正用在焊接上的时间,一般不超过总时间的1/3,

所以便有了如下创意想法:
大家都知道,主流的PCB设计软件都可以直接导出元件的坐标,
而且现在主流的SMT也都是根据这个坐标来贴放元件的;
如此,我们便可以利用现有的激光雕刻机,配合一个简单的上位机,
通过对元件的坐标定位,实现对元件的自动定位,辅助手工焊接;
这个方案几乎可以将元件查找的时间缩短为零,让手焊时间缩短一半以上。

其实这个想法并非本人原创,之前在某处就看过这个方案的视频(忘记在哪了),
也就是说国外已经有人实现了,不过国内一直没有人做这个,
所以提出这个想法,感兴趣的网友可以一试。

如果又发现这个视频的,可以发给我,我把视频附上。

网友A:
激光雕刻机太贵 利用投影仪也应该可以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激光雕刻机太贵 利用投影仪也应该可以

投影仪更贵,激光雕刻机不用高功率激光头,
就是个单纯的定位,几块钱的激光笔就可以了。
相比之下我更担心的是三轴电机的反应速度。
印象里我看的那个视频反应速度还是挺快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投影仪更贵,激光雕刻机不用高功率激光头,
就是个单纯的定位,几块钱的激光笔就可以了。
相比之 ...

印象里激光雕刻机的机械臂(聚集镜片)离下边都很近,会不会影响焊接?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印象里激光雕刻机的机械臂(聚集镜片)离下边都很近,会不会影响焊接?

你说的是那种高端的商用激光雕刻机,
而我们需要的是那种千元左右的屌丝神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印象里激光雕刻机的机械臂(聚集镜片)离下边都很近,会不会影响焊接?

三轴传动方式,影响焊接肯定是有的,
不过可以考虑将二维点阵坐标,
转化成极坐标方式,不过控制算法会相对难一点。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三轴传动方式,影响焊接肯定是有的,
不过可以考虑将二维点阵坐标,
转化成极坐标方式,不过控制算法会 ...

还有一个问题,通常焊板子时板子上根据焊件的位置调整比,比如方向和位置,这样焊起来比较方便
这样就涉及一个重新位问题,至少软件要知道板子当前的位置有角度才行,感觉这个比较困难

网友C:
意义实在有限,甚至会帮倒忙,干脆用廉价桌面贴片机好了。我手工焊板,查找元件的时间决不会占作业量的2/3,电路和PCB是自己设计的,什么规格的元件在哪儿本来就门清。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有一个问题,通常焊板子时板子上根据焊件的位置调整比,比如方向和位置,这样焊起来比较方便
这样就涉 ...

确实错了在这个问题,
不过使用的时候注意及时回正,
应该不会太影响使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意义实在有限,甚至会帮倒忙,干脆用廉价桌面贴片机好了。我手工焊板,查找元件的时间决不会占作业量的2/3 ...

小板子几十个元器件的肯定好找,
大板子就不好办了,几百上千个元件,
不对照PCB设计图纸基本找不到在呢。
特别是有些布局紧凑的,
甚至要省去丝印的位置,
没有丝印焊接效率会大受影响。

当然必要的时候选择上贴片机也是明智之举。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小板子几十个元器件的肯定好找,
大板子就不好办了,几百上千个元件,
不对照PCB设计图纸基本找不到在 ...

你要考虑实用性,大板子手工焊接必然要不断移动板子,否则你怎么手工焊?那定位就是个大问题了,更不实用。可以说,小板子不需要,大板子用不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