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极管 A类功放

楼主:
file:///C:\Users\rain\AppData\Roaming\Tencent\Users\1061862232\QQ\WinTemp\RichOle\$F9{79B`]L{~%5OCNWPFKM8.png求助! 为什么我用三极管做A类功放,输入的交流信号只能是几毫伏,一旦变成几十毫伏产生的放大信号就会失真,而且我把偏置电压增大之后,产生的信号反而变小了?这是为什么

网友:
很正常。
BJT共发射极放大电路,本来就是电流放大(集电极电流与基极电流近似成正比)。你施加到BJT基极上的却不是电流,而是电压。BJT输入的电压-电流关系特性,非线性又很强,出现这种失真,原在意料之中。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很正常。
BJT共发射极放大电路,本来就是电流放大(集电极电流与基极电流近似成正比)。你施加到BJT基极上的 ...

那我想要放大一个峰峰值800mv的正弦信号应该用什么放大电路?就是我昨天问的那个问题,您给我的收音机电路图 他一开始用的就是BJT 的A类放大,是因为它输入电压很小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那我想要放大一个峰峰值800mv的正弦信号应该用什么放大电路?就是我昨天问的那个问题,您给我的收音机电 ...

“那我想要放大一个峰峰值800mv的正弦信号应该用什么放大电路?”
那要看你需要把这个正弦信号放大到多么大。

我给的收音机电路中,第一级还有偏置电路,你全去掉了。所有负反馈电路,你也全去掉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那我想要放大一个峰峰值800mv的正弦信号应该用什么放大电路?”
那要看你需要把这个正弦信号放大到多 ...

我这个电路图只是再试验BJT的放大效果,您说我只要取电位器后的电路就可以了,我看了一下电位器后面的电路开始就是个A类功放,有一个6V电源的偏置,然后我试验的时候给的电压也加了偏置,所以我有点搞不懂了,来请教老师!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这个电路图只是再试验BJT的放大效果,您说我只要取电位器后的电路就可以了,我看了一下电位器后面的电 ...

那不能叫功放。实际上,电位器之后的第一级放大是比较小的信号,最后的推挽放大才是功率放大。
A类放大是确实的。但你的仿真和收音机电路有些不同:收音机音频放大的第一级,输入信号由检波电路产生,有相当大的内阻(上千欧),你的仿真却是理想电压源,内阻为零。
你若在仿真图中信号发生器输出端到三极管基极也串接上一支电阻(一、二千欧),并且适当偏置,失真会变得比较小。

网友:
理论分析结果表明,由于pn结的伏安特性满足指数规律,所以BJT的输入电压在0.1VT(即2.6mV)时,输出的总谐波失真已经达到5%左右了。实际的BJT由于发射极体电阻的存在,失真略小于理论值,但是不会有很大的差别。

网友:
所以我认为,BJT的 电流控制,就是指信号以 电流量值 为依归!

网友:
输入信号幅值不能大于26mV(25摄氏度时Vt=K*T/q)