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电容和稳压管是干什么的

楼主:
这个电容和稳压管是干什么的?谢谢!

网友A:
猜测是单片机之类的复位电路。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猜测是单片机之类的复位电路。

不是复位电路,是个按键,接到IO口上。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是复位电路,是个按键,接到IO口上。

是个按键,接到IO口上。

那么,猜测电路作者意图是使用电容来消除按键的抖动。
至于稳压管,猜测电路作者意图是防止I/O口出现超过电源的电压。不过,似乎没有很大必要。

网友:
我估计他这个稳压管是当ESD保护电路来用的,实际的功能你可能要参考其具体型号再进行猜测。

网友:
硬件防抖动电路吧这是

网友:
电容是用来降低开关动作时的电平抖动,二极管理论上是用于端口保护的,但非长线不需要,而且不如加钳位。注意,该二极管不是稳压二极管,而是TV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