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的问题

楼主:
我用STM32F107VCT6做一个项目,就一个小按键程序,都搞不定。
原理图程序如上。
可是反应不太灵敏。
请问哪地方有问题?谢谢!

网友A:
没按键的时候你的i一直在自增。。。加满了就溢出,当然是各种问题了

网友B:
不知道你这个I是做什么用的,为什么一直增加?按你这么运行程序,I一直增加,总会溢出的,应该处理一下

网友C:
i++本意应该是第一次按键和下次按键 执行不同的操作的吧 位置放的有点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按键的时候你的i一直在自增。。。加满了就溢出,当然是各种问题了

加满也就3000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i++本意应该是第一次按键和下次按键 执行不同的操作的吧 位置放的有点问题

多谢提醒,i位置放错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按键的时候你的i一直在自增。。。加满了就溢出,当然是各种问题了

对,看错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B:
不知道你这个I是做什么用的,为什么一直增加?按你这么运行程序,I一直增加,总会溢出的,应该处理一下

i是为了奇数次灯亮,偶数次灯灭

网友B:
引用 网友D:
i是为了奇数次灯亮,偶数次灯灭

我知道呀,但是也不能一直增加吧,那样肯定会溢出的,增加到一定值就清零,然后重新再增加,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知道呀,但是也不能一直增加吧,那样肯定会溢出的,增加到一定值就清零,然后重新再增加,

是的。那个变量位置有问题

网友:
while 外面if 多余了吧,同样的判断条件,if成立while就一定成立,除非这两条语句中间的瞬间状态变化了,这个瞬间变不变没什么意义吧

感觉你整个思路不大对

网友:
lastkey=0;
key=0;
while(1)
{
key = read_key();
if(key != lastkey)   // 有状态变化表示有按键按下
{
// 切换灯亮灭

lastkey = key;   // 如果带回弹的按键,就不用这一句
for(j=0;j<3000;j++)  ; // 延时去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