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4004模数转换器电路设计

楼主:
各位老师,下图是ADI 系列AD4004数模转换器的参考电路。有几点自己的理解和不太明白的地方,请各位老师指点一下,谢谢:

1.图中用红圈标注的1中:这一部分没什么用吧,只是把这个共模电压引出来,电路中可以不考虑这部分吗?

2.红圈标注的2中:这个放大器的作用是提高输入阻抗,减小输出阻抗,可以不加这个电路吗?
3.红圈标注的3中:同样的这个放大器也可以不加吗?
4.红圈标注的4中:这个LDO输出1.8V,输入范围2.7-20V,我用15V作为输入电压,会有什么不好的地方吗?
5.这个芯片只有一个地,不用分模拟地数字地了吗?

网友A:
1,adc驱动器一定要加

网友:
引用 网友A:
1,adc驱动器一定要加

谢谢老师,您说的驱动就是红圈2中的电压跟随器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1,adc驱动器一定要加

老师,这款AD采集的是0-5V的信号,其中放大器的正电源、基准电压芯片(输入范围3-15V)、LDO芯片(输入范围2.7-20V)用+15V供电,放大器的负电源用-15V供电可以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老师,这款AD采集的是0-5V的信号,其中放大器的正电源、基准电压芯片(输入范围3-15V)、LDO芯片(输入范 ...

刚才手机上的,发现回复错了再登论坛就进不去了第一个问题,VCM一搬要有,通常再经过电压跟随后用一个大点阻值的电阻挂到VIN+和VIN-上
第二个问题已经说了,ADC驱动器通常要加
第三个问题,参考电压缓冲要看你使用的基准类型,有的驱动能力强可以不加
第四个问题,不建议这么做,你可以计算一下1.8V的工作电流,如果电流比较大,LDO会严重发热
第五个问题,可以不分模拟地和数字地,也可以模拟和数字地单独画,然后在ADC芯片下单点连接
最后一个问题数据手册里有2个图你可以看下,选择什么样的正负电源和你的输入信号和放大器参数有关
如果输入0~5V一搬V+要大于6.5V,V-要小于-0.5V,具体可以多大和多小要看放大器允许的电源电压范围是多少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刚才手机上的,发现回复错了再登论坛就进不去了第一个问题,VCM一搬要有,通常再经过电压跟随后用一个大 ...

老师,谢谢您,第一个文问题不是太懂,参考电路中Vcm并没有连接到任何端口呀?那两个10K的电阻也没什么用呀?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老师,谢谢您,第一个文问题不是太懂,参考电路中Vcm并没有连接到任何端口呀?那两个10K的电阻也没什么用 ...

数据手册里的原理图简化了
具体你可以看看对应的评估板资料或参考电路
http://www.analog.com/media/en/technical-documentation/user-guides/UG-1042.pdf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数据手册里的原理图简化了
具体你可以看看对应的评估板资料或参考电路
http://www.analog.com/media/en ...

评估版我也看了,他们设计的比较复杂,VCM好像还是没连接呀?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评估版我也看了,他们设计的比较复杂,VCM好像还是没连接呀?

这个也是简化的 具体看下边原理图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也是简化的 具体看下边原理图

老师,他这也太复杂了吧,一定要这样画吗(看不懂)?简化原理图中的驱动电路就是一个负反馈的跟随器,请问老师:
1:标注1中VCM连接到驱动的同相输入端,请问老师电阻R21下的or是什么意思?
2:标注2中是反向输入端,老师,我用的是单端信号,这一电路可以不画了吧?直接ADC的IN-端接地(标注5)?
3:同1中的电阻下or的意思?
4:标注4 DIS这个的禁用是表示禁用放大器吗?正常下直接连接高电平就行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也是简化的 具体看下边原理图

额,老师,图中的意思是不是说,不放置这个器件,那就是开路了?DNP的意思是不要放置,那电路图就简单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老师,他这也太复杂了吧,一定要这样画吗(看不懂)?简化原理图中的驱动电路就是一个负反馈的跟随器,请 ...

dnp不用焊 0r是0欧姆 Vin-可以接地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老师,他这也太复杂了吧,一定要这样画吗(看不懂)?简化原理图中的驱动电路就是一个负反馈的跟随器,请 ...

dis默认0欧接高电平

网友:
引用 网友A:
dis默认0欧接高电平

那他这个电路与参考电路不同的就是您之前说的,把VCM连接到+IN端吧?还有个问题,老师,2.5V的共模电压连接到同相输入端,那我的输入信号是0-5V时,驱动电路的输出不就变成2.5V-7.5V了?

网友A:
vcm输出串联一颗电阻  vin无输入时vin=2.5v 输入信号大于2.5v时相当于下拉电阻 小于2.5v时相当于上拉电阻

网友:
引用 网友A:
vcm输出串联一颗电阻  vin无输入时vin=2.5v 输入信号大于2.5v时相当于下拉电阻 小于2.5v时相当于上拉电阻

明白了,非常感谢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vcm输出串联一颗电阻  vin无输入时vin=2.5v 输入信号大于2.5v时相当于下拉电阻 小于2.5v时相当于上拉电阻

老师,向您请教个问题,我设计的这个AD转换器只能采集0-5V的信号,当采集0-10V的信号时,怎么设计这个衰减电路呢?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老师,向您请教个问题,我设计的这个AD转换器只能采集0-5V的信号,当采集0-10V的信号时,怎么设计这个衰 ...

CN-0335:12位、300 kSPS、单电源、完全隔离式数据采集系统,用于±10 V输入
http://www.analog.com/media/cn/reference-design-documentation/reference-designs/CN0335_cn.pdf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老师,向您请教个问题,我设计的这个AD转换器只能采集0-5V的信号,当采集0-10V的信号时,怎么设计这个衰 ...

可以参考这个文档 介绍的非常详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可以参考这个文档 介绍的非常详细

老师,您看这个放大器的电源电压是+3V,+5V,±5V,看它的参考电路正极电压为+7.5V,请问老师,这个±5V并不是指正极电压不能大于+5V,负极供电电压不能小于-5V吗?而是说正极与负极之间的压差不能大于10V?比如正极供电为+8V时,负极为-2V?

网友:
引用 网友B:
老师,您看这个放大器的电源电压是+3V,+5V,±5V,看它的参考电路正极电压为+7.5V,请问老师,这个±5V ...

可以这么理解

网友B:
引用 网友A:
CN-0335:12位、300 kSPS、单电源、完全隔离式数据采集系统,用于±10 V输入
http://www.analog.com/med ...

老师,0-10V的信号转换为0-5V,可以用分压电阻也可以用运放,直接用电阻分压,电阻的精度,温漂可能会影响精度,但是运放也是用了电阻的,这个该怎么去选择?(您推荐的文档没太看明白)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老师,0-10V的信号转换为0-5V,可以用分压电阻也可以用运放,直接用电阻分压,电阻的精度,温漂可能会影 ...

如果直接用电阻分压然后用ADC采集,分压电阻如果阻较大就会受到ADC采样电容的严重影响
ADC的输入阻抗是随采样率不同而变化的
文档里使用放大器缓冲,经过分压电阻的信号输入放大器的IN+,只要放大器的输入偏置电流够小,对分压后的信号影响就可以忽略不计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如果直接用电阻分压然后用ADC采集,分压电阻如果阻较大就会受到ADC采样电容的严重影响
ADC的输入阻抗是 ...

老师,您看下,我这样设计行吗?,P-*是跳线帽,RES1,RES2是分压电阻,当输入信号是0-5V时,P-2闭合,P-1,P-3断开。当输入是0-10V时,P-2断开,P-1,P-3闭合。请问老师,对这种分压电阻有什么要求,选择什么种类的电阻?(ADA4805-1的偏置电流是470nA)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老师,您看下,我这样设计行吗?,P-*是跳线帽,RES1,RES2是分压电阻,当输入信号是0-5V时,P-2闭合,P- ...

不好意思,上次我提供的资料
http://www.analog.com/media/cn/r ... signs/CN0335_cn.pdf
是应用在12位300KSPS系统里的,可能不适用于你现在的应用
针对16位2MSPS或1MSPS的系统你可以参考这个文档的第12页的APPLICATIONS INFORMATION
http://cds.linear.com/docs/en/datasheet/237016fa.pdf
Table 1. SNR, THD vs RIN for ±10V Input Signal的表格中说明了不同阻值的电阻对SNR和THD的影响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好意思,上次我提供的资料
http://www.analog.com/media/cn/reference-design-documentation/referenc ...

老师、您提供的这个资料是信号反相输入端的(-10V-10V),我的信号是0-10V的,您看,用如图这样的电路可以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老师、您提供的这个资料是信号反相输入端的(-10V-10V),我的信号是0-10V的,您看,用如图这样的电路可 ...

可以把参考电路里的499换成1k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可以把参考电路里的499换成1k

那老师,我上图发的那个设计可以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老师,我上图发的那个设计可以吗?

应该也可以这样做
不过对于高位高速系统我也不太清楚电阻分压和使用运放衰减对采样结果会有多少区别
这里请教一下@maychang老大帮忙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也可以这样做
不过对于高位高速系统我也不太清楚电阻分压和使用运放衰减对采样结果会有多少区别
这 ...

嗯,老师,我这个不用于高速系统,频率也就几KHZ吧

网友:
学习了,感觉这个论坛的讨论很有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