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的参数和选择

楼主:
偏置电压和输入偏置电流

在精密电路设计中,偏置电压是一个关键因素。对于那些经常被忽视的参数,诸如随温度而变化的偏置电压漂移和电压噪声等,也必须测定。精确的放大器要求偏置电压的漂移小于200μV和输入电压噪声低于6nV/√Hz。随温度变化的偏置电压漂移要求小于1μV/℃ 。

低偏置电压的指标在高增益电路设计中很重要,因为偏置电压经过放大可能引起大电压输出,并会占据输出摆幅的一大部分。温度感应和张力测量电路便是利用精密放大器的应用实例。

低输入偏置电流有时是必需的。光接收系统中的放大器就必须具有低偏置电压和低输入偏置电流。比如光电二极管的暗电流电流为pA量级,所以放大器必须具有更小的输入偏置电流。CMOS和JFET输入放大器是目前可用的具有最小输入偏置电流的运算放大器。

因为我现在用的是光电池做采集的系统,所以在使用中重点关心了偏置电压和电流。如果还有其他的需要,这时应该对 其他参数也需要多考虑了。

1、输入失调电压VIO(Input Offset Voltage)

输入失调电压定义为集成运放输出端电压为零时,两个输入端之间所加的补偿电压。

输入失调电压实际上反映了运放内部的电路对称性,对称性越好,输入失调电压越小。输入失调电压是运放的一个十分重要的指标,特别是精密运放或是用于直流放大时。

2、输入失调电压的温漂αVIO(Input Offset Voltage Drift)

输入失调电压的温度漂移(又叫温度系数)定义为在给定的温度范围内,输入失调电压的变化与温度变化的比值。

这个参数实际是输入失调电压的补充,便于计算在给定的工作范围内,放大电路由于温度变化造成的漂移大小。一般运放的输入失调电压温漂在±10~20μV/℃之间,精密运放的输入失调电压温漂小于±1μV/℃。

3、输入偏置电流IB(Input Bias Current)

在使用运放中可能还会遇到一个输入偏置电流IB,输入偏置电流是指第一级放大器输入晶体管的基极直流电流。这个电流保证放大器工作在线性范围,为放大器提供直流工作点。

输入偏置电流定义为当运放的输出直流电压为零时,其两输入端的偏置电流平均值。

输入偏置电流对进行高阻信号放大、积分电路等对输入阻抗有要求的地方有较大的影响。输入偏置电流与制造工艺有一定关系,其中双极型工艺(即上述的标准硅工艺)的输入偏置电流在±10nA~1μA之间;采用场效应管做输入级的,输入偏置电流一般低于1nA。

对于双极性运放,该值离散性很大,但几乎不受温度影响;而对于MOS型运放,该值是栅极漏电流,值很小,但受温度影响较大。

4、输入失调电流(Input Offset Current)

输入失调电流 offset current,是指两个差分输入端偏置电流的误差。

输入失调电流定义为当运放的输出直流电压为零时,其两输入端偏置电流的差值。

输入失调电流同样反映了运放内部的电路对称性,对称性越好,输入失调电流越小。输入失调电流是运放的一个十分重要的指标,特别是精密运放或是用于直流放大时。输入失调电流大约是输入偏置电流的百分之一到十分之一。输入失调电流对于小信号精密放大或是直流放大有重要影响,特别是运放外部采用较大的电阻(例如10k或更大时),输入失调电流对精度的影响可能超过输入失调电压对精度的影响。输入失调电流越小,直流放大时中间零点偏移越小,越容易处理。所以对于精密运放是一个极为重要的指标。

5、输入阻抗

(1)差模输入阻抗

差模输入阻抗定义为,运放工作在线性区时,两输入端的电压变化量与对应的输入端电流变化量的比值。差模输入阻抗包括输入电阻和输入电容,在低频时仅指输入电阻。

(2)共模输入阻抗

共模输入阻抗定义为,运放工作在输入信号时(即运放两输入端输入同一个信号),共模输入电压的变化量与对应的 输入电流变化量之比。在低频情况下,它表现为共模电阻。

6、电压增益

(1)开环电压增益(Open-Loop Gain)

在不具负反馈情况下(开环路状况下),运算放大器的放大倍数称为开环增益,记作AVOL,有的datasheet上写成:Large Signal Voltage Gain。AVOL的理想值为无限大,一般约为数千倍至数万倍,其表示法有使用dB及V/mV等。

(2)闭环电压增益(Closed-Loop Gain)

顾名思义,就是在有反馈的情况下,运算放大器的放大倍数。

7、输出电压摆幅(Output Voltage Swing)

当运放工作于线性区时,在指定的负载下,运放在当前电源电压供电时,运放能够输出的最大电压幅度。

8、输入电压范围

(1)差模输入电压范围

最大差模输入电压定义为,运放两输入端允许加的最大输入电压差。

当运放两输入端允许加的输入电压差超过最大差模输入电压时,可能造成运放输入级损坏。

(2)共模输入电压范围(Common Mode Input Voltage Range)

最大共模输入电压定义为,当运放工作于线性区时,在运放的共模抑制比特性显著变坏时的共模输入电压。

一般定义为当共模抑制比下降6dB 是所对应的共模输入电压作为最大共模输入电压。最大共模输入电压限制了输入信号中的最大共模输入电压范围,在有干扰的情况下,需要在电路设计中注意这个问题。

9、共模抑制比(Common Mode Rejection Ratio)

共模抑制比定义为当运放工作于线性区时,运放差模增益与共模增益的比值。

共模抑制比是一个极为重要的指标,它能够抑制共模干扰信号。由于共模抑制比很大,大多数运放的共模抑制比一般在数万倍或更多,用数值直接表示不方便比较,所以一般采用分贝方式记录和比较。一般运放的共模抑制比在80~120dB之间。

10、电源电压抑制比(Supply Voltage Rejection Ratio)

电源电压抑制比定义为当运放工作于线性区时,运放输入失调电压随电源电压的变化比值。

电源电压抑制比反映了电源变化对运放输出的影响。所以用作直流信号处理或是小信号处理模拟放大时,运放的电源需要作认真细致的处理。当然,共模抑制比高的运放,能够补偿一部分电源电压抑制比,另外在使用双电源供电时,正负电源的电源电压抑制比可能不相同。

11、静态功耗

运放在给定电源电压下的静态功率,通常是无负载状态下。

这里就会有个静态电流 IQ的概念,静态电流其实就是指运放在空载工作时自身消耗的电流。这是运放消耗电流的最小值(排除休眠状态)

12、摆率(Slew Rate)

运放转换速率定义为,运放接成闭环条件下,将一个大信号(含阶跃信号)输入到运放的输入端,从运放的输出端测得运放的输出上升速率。

由于在转换期间,运放的输入级处于开关状态,所以运放的反馈回路不起作 用,也就是转换速率与闭环增益无关。转换速率对于大信号处理是一个很重要的指标,对于一般运放转换速率SR<=10V/μs,高速运放的转换速率 SR>10V/μs。目前的高速运放最高转换速率SR达到 6000V/μs。这用于大信号处理中运放选型。

13、增益带宽

(1)增益带宽积(Gain Bandwidth Product)

增益带宽积,GBP,带宽与增益的积。

(2)单位增益带宽

运算放大器放大倍数为1时的带宽。

单位增益带宽和带宽增益积这两个概念有些相似,但不同。这里需要说明的是对电压反馈型运放来说,增益带宽积是一个常数,而对于电流型运放来说却不是这样的,因为对于电流型运放而言,带宽和增益不是一个线性的关系。

14、输出阻抗

输出阻抗定义为,运放工作在线性区时,在运放的输出端加信号电压,这个电压变化量与对应的电流变化量的比值。在低频时仅指运放的输出电阻。这个参数在开环的状态下测试。

15、等效输入噪声电压(Equivalent Input Noise Voltage)

等效输入噪声电压定义为,屏蔽良好、无信号输入的的运放,在其输出端产生的任何交流无规则的干扰电压。

这个噪声电压折算到运放输入端时,就称为运放输入噪声电压(有时也用噪声电流表示)。对于宽带噪声,普通运放的输入噪声电压有效值约10~20μ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