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S管 功率推挽放大电路

楼主:
有人用过这个芯片吗?明明资料里说可以到200v, 为什么我加到10v 就很烫,芯片有50-60多度, 还有 MOS管功率推挽放大电路。怎么做 ,输入15MHZ 左右的方波,要选择什么MOS管符合要求,就是D类放大器应用到高频的功率放大部分。

网友A:
可能你上下管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能你上下管反了。

我按照图示 反复检查,我让别人检查了好几遍,好像没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