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的带宽是不是越高越好?

楼主:
电源小白一个,想向大家问下,开关电源的带宽是不是越高越好,设计开关电源的时候,要怎么选择带宽???

网友:
楼主所说“开关电源的带宽”,是指反馈环的带宽吧?
这个反馈环的带宽,不是你想要多宽就能够有多宽的。至少,不可能宽到PWM频率那么高,最多只能到PWM频率的几分之一。

网友:
单说开关电源带宽,还真不好说,带宽一般指响应速度,带宽不是开关电源的主要参数指标

网友:
带宽跟成本有关哦,并非越高越好,所有指标均如此,只能说在不明显增加成本或在可以接受的情况下去追求尽量好的指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