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PFC的带宽要控制在10~20Hz?

楼主:
求助,为什么PFC的带宽要控制在10~20Hz? 不知道哪位大侠能不能给我解释一下,小白拜谢~~

网友:
功率因素校正的带宽是不高,低调整的慢,究竟为什么要控制在10~20Hz需要根据不同拓扑结构进行理论上的计算

网友:
APFC 是藉着时间切分实现供求关系的强行均化,纠正相移功因,
並且控制每个脉冲的电流,使每个脉冲电流正比于工频电压,营造较佳的波形功因,
纵然 APFC 启动成功,负载依然是身处工频通道的,串联环路电流处处相等,这意味着输出的直流是直不了的!
电流环需要的参考电压,是只随负载而变的纯直流电压,及能够真实反映市电幅值的纯直流电压,而市电的自然进程加上负载电容充放电所造成的纹波,对电流环是干扰,咱们须将之忽略!

网友A:
稳压器负责处理的信息有三种,一是扰动杂讯,二是负载变化导致的输出变化,三是电源电压的变化,这些都是平均值或有效值,不是瞬时值,
而纹波却是瞬时值,其实,这问题在线性稳压电路中也会存在,若管子的动态电阻不够大,则电源抑制比就不够高,整流纹波就会泄漏到负载上,误差放大级就要把这泄漏成份一併矫正!

网友:
引用 网友A:
稳压器负责处理的信息有三种,一是扰动杂讯,二是负载变化导致的输出变化,三是电源电压的变化,这些都是平 ...

楼主是在问PFC的带宽为什么要控制在10~20Hz

网友:
运用频敏系统才能响应想要的频率或把不想要的频率忽略掉,而频敏系统的通带外灵敏度是按 每倍频程db数 升降的。

网友:
通带跟截止频率的过渡区太长了,所以,低通滤波器的带宽才不得不窄到这个程度。

网友:
由於PFC是AC-DC級,
所以當AC經整流器會是一個2*市電頻率的電壓,
所以當升壓到400V。
就會存在一個2倍頻的漣波在上面,
那PFC的控制迴路為了不受這2倍頻的市電頻率的影響,
所以會讓頻寬落在 2*AC_Frequency / 10,
大約就是12Hz左右(假設60Hz的市電),
如果是數位控制的話,請抓在1/20,大約是6Hz。

小弟不是本科系畢業的,所以有任何解釋錯誤的,
請高手協助。

网友A:
如果你那带阻或低通滤波器的矩形系数是1,那么,
带阻我只挑 100Hz 来阻,带通我通到 99Hz 为止,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你那带阻或低通滤波器的矩形系数是1,那么,
带阻我只挑 100Hz 来阻,带通我通到 99Hz 为止,就可以了 ...

有笔误,是低通,不是带通。

网友:
的確有人那麼做,這樣的做法可以提升PFC的電壓迴路響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