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SFET并联时为什么经常出现炸机现象 ?

楼主:
求助:MOSFET并联时为什么经常出现炸机现象 ?

网友:
好像线性稳压器 mos 继电器这类东西都不建议并联用吧
体制稍有不同导致开关速度不一样,先开的那个必然压力比较大

网友:
一种可能是电流分配不均匀,另一种可能是并联的两支管子产生了寄生振荡。

网友:
瞬时的过电流冲击,MOS管事可以忍受的。否则就不会MOS管并联使用了,MOS管并联不均流主要问题不在于这个原理,而是分布参数不一致造成的。做东西还是要做好工作,这些问题都可以百度的

网友:
我同意楼上的说法,mos管开关时间不一致,即也就是开和关的速度不一样,会损坏。

网友:
mos管并联对管子要求比较高
PCB布线需要严格对称,利用紧密布局和器件的对称布局来减少杂散电感,消除寄生振荡才能保证并联的MOS可以自动均流

至于炸机,要分析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