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OUT=5V,使用两个万用表,一号表打在LED1两端测得电压40mV,此时如果同时把二号万用表在LED1负极与地,

楼主:
二号表示数3.5V,一号表1.5V。
请问各位这是什么原因?不可能是PCB漏电。要是漏电何必测得LED1 两端40mv.

网友:
芯片没有正常工作,看器件手册,注意工作条件。

网友:
LED不亮呗
直接测量5脚就可以,
看是否有输出,没有输出就是芯片电路的问题

网友:
你用的是数字万用表还是指针式模拟表?是否有考虑万用表的内阻影响?

网友:
没输出,灯不亮

网友:
如果万用表的内阻是KΩ或者10KΩ级别的话,那么就会给LED1形成一个小电流弱导通,LED1的两端电压被Vf限制在1.5V。没有二号万用表的情况下,只考虑RES管脚的内阻,也许很大,电流是uA级别的,LED1基本不导通,只考虑万用表内阻与芯片内阻的分压,所以也就40mV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