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忘不了曾经最深爱的...】无绳电烙铁 V2.0

楼主:
虽然上次(无绳电烙铁V1.0),又是爆菊又是电锯惊魂的,最终还是衰在固定上,但我始终心心念念忘不了的还是它~~~
最近忙里偷闲,买了材料,重新做了。
这次比较简单,一幅图搞定!

简单说明一下:
1.为了简单,也为了安全,不考虑多节电池合体。
2.采用的12V大容量电池,就是太大太重了。
3.因此理所当然地放弃了把电池和电烙铁手柄合体的想法,仔细想想,虽然,
东西有点大有点沉,但是线短,方便移动,放在手边,还是很好的,还解决了太重的问题。
4.目前还没增加必要的LED指示灯和开关等;

良心推荐:
1.我是在淘宝上无数次搜索中,次次有惊喜,比如这个T12 DIY烙铁头,不仅直接帮你引出了DC2.5接口
还有带调温,很棒有木有。(可惜的是,它的DC2.5是公头,我的电池也是公头,所以还要折腾一下。)
2.电池是12.6V,功率稍微有点小,但不知道是不是内部有升压电路,亲测,大概15s左右,可达融化
锡的效果,熔地还挺彻底,考虑冬天气温,以及类比我自己一直用开的40W 内热黄花,感觉不错。

OVER!

此内容由EEWORLD论坛网友辛昕原创,如需转载或用于商业用途需征得作者同意并注明出处

网友A:
其实移动烙铁有个好处你没说,就是不怕烙铁漏电,打坏板上器件了。

网友:
期待后面分析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其实移动烙铁有个好处你没说,就是不怕烙铁漏电,打坏板上器件了。

不怕静电吗?

网友:
还是考虑一个便携的吧   话说这个12V电池不轻的  其实你说的无线指的是不用找电源插口  看看咱能不能弄个真正意义上的无线还便携呢

网友:
其实这个DIY项目之前也考虑过很久  也无非就是如果便携  则意味着有可能续航时间短  因为容量和重量是成正比的

当时想着是否可以用普通的充电电池比如5号7号  但这个电池是1.2V的  再用升压模块  是否可以解决加热时间过长的问题  没有自己去论证过  不知道这个想法是否行得通

网友:
根据能量守恒  算出理论上可以续航的时间  不过我估计这个时间也不会太久  不过对于焊接而言  可以加入一个触动开关  这样可以很大程度上减少耗电量  不过冷却以后的加热似乎又需要额外的能量了  如何取舍。。。

网友B:
再就是记得当时春阳哥说的那个甲烷方案现在想想应该是比较靠谱的   一个打火机基本上我可以用一个月的时间   恩。。。我承认我的烟量有点超标。。。换做是加热一个铁针之类的或者是空心针头之类的  应该很快可以完成热传递  效率应该很高  并且续航应该大大的提升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再就是记得当时春阳哥说的那个甲烷方案现在想想应该是比较靠谱的   一个打火机基本上我可以用一个月的时间  ...

是的,其实电热方式在这个时候并不好。
可以考虑气体加热,但是,从我自己的角度出发。
这样就足够实用了,而我也不想折腾太多。

其实换个角度也可以想明白:
为什么这东西从来没有出现比较多的商品化?
大多只能靠自己diy?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是的,其实电热方式在这个时候并不好。
可以考虑气体加热,但是,从我自己的角度出发。
这样就足够实用 ...

其实我觉得为什么没有出现商品化的原因很简单

对此有需求的人多半不懂得工业设计  做出来的缺少工业感及美感   因此不会成为“商品”而只会存在于DIY
想设计产品外观的人多半不是此物品的需求者  因此对如何使用才合理以及便捷性等完全属于盲人摸象、闭门造车

一般情况下要实现商品化且是性能优异的产品   需要2个条件  ①工业设计(美学)+需求(者)清晰表述
②跨界——比如即是电子工程专业又有美学底蕴,比如乔布斯。。。

网友D:
xinxin 为啥不用无线加热?比如下面放个电磁炉的发射

网友C:
引用 网友D:
xinxin 为啥不用无线加热?比如下面放个电磁炉的发射

太扯了.......无线充电这玩意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其实我觉得为什么没有出现商品化的原因很简单

对此有需求的人多半不懂得工业设计  做出来的缺少工业感 ...

我认为可能是需求太少了吧..........
或者就不太现实。
比如续航和重量体积之间的权衡。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太扯了.......无线充电这玩意

我讲的不是无线充电,而是涡流加热, 就把你的铬铁头当成一口锅吧!我前面感觉还是可以设计出来的,只是没有想到你们都是想着用电池…… 电烙铁头当成口锅,把发射圈当成电磁炉,这个草图经过改良,有觉得起码还是有可能性的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我讲的不是无线充电,而是涡流加热, 就把你的铬铁头当成一口锅吧!我前面感觉还是可以设计出 ...

不太明白,你这是打算把我的工作台和板子都一起烤成焦炭是吧?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不太明白,你这是打算把我的工作台和板子都一起烤成焦炭是吧?

所谓的电磁发射线圈应该是由很多小线圈组成的,使用感应原理提供短距高频加热。就像电磁炉,当你拿开锅,电磁炉就关了,同理,只有烙铁头在离感觉线圏很近,然对应的该处的线圈就提供能量加热烙铁。

网友B:
引用 网友D:
xinxin 为啥不用无线加热?比如下面放个电磁炉的发射

能量转化不高  且距离和功率成正比。。。再就是这东西对人到底有多大辐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认为可能是需求太少了吧..........
或者就不太现实。
比如续航和重量体积之间的权衡。

你要说用的少  我觉得也不然  其实电烙铁的使用频率很高的

确实是续航和体积之间的矛盾   要不也不会有一些气体电烙铁在售了

突然有个想法。,。。是不是压根就没什么厂家考虑过这个无线电烙铁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太明白,你这是打算把我的工作台和板子都一起烤成焦炭是吧?

超市走起  准备好排骨 太阳肉 火腿  鸡翅  我们BBQ~~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D:
所谓的电磁发射线圈应该是由很多小线圈组成的,使用感应原理提供短距高频加热。就像电磁炉,当 ...

我是不是可以理解为  烙铁架和烙铁头之间发生高频加热?即烙铁放在架子上实现加热(因为肯定是短距离的吧)拿起电烙铁的时候焊接  用完再放回去加热呢?

网友D:
引用 网友B:
能量转化不高  且距离和功率成正比。。。再就是这东西对人到底有多大辐射。。。?

嗯!我想的是在适当的距离里面,当然这只是一个想像,这个也有一定的风险,比如镊子也会发热,等等,可能实用价值不高,这只是一个相法,可以试着具体优化设计,当然也可能没有设计价值,或者影响太多,无法实用。对人体影响应该来说是不会太大,毕竟电磁炉 2KW的也没有人说啥!

网友:
引用 网友D:
嗯!我想的是在适当的距离里面,当然这只是一个想像,这个也有一定的风险,比如镊子也会发热,等等,可能 ...

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接受端(烙铁头)这部分就只能外置接收器了   感觉接收器的尺寸可能不会小  如何放置是一个问题(不影响焊接时候手习惯性握笔的姿势)放在里面的话明显空间不够 且高温可能发生损坏吧

不过话又说回来了  这种方式加热后能使用多久呢?值得考虑

网友:
引用 网友D:
嗯!我想的是在适当的距离里面,当然这只是一个想像,这个也有一定的风险,比如镊子也会发热,等等,可能 ...

希望做个试验!

网友:
看标题识楼主系列

网友:
太大了,可以只买个直流芯,装上更小巧便于携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