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问答】电源切换电路设计

楼主:
【电源问答】电源切换电路设计
    在多数电池供电的电子产品设备中都会涉及到电源切换电路,低成本低功耗的切换电路往往有更加大的需求。在考虑功耗为前提的情况下,成本也很重要。
    下面的两种简单的电源切换方案,各有优劣,实际使用中你会怎么选择和建议?
    方案一:
    场效应管+二极管+电阻组成的电源切换电路,VCC_IN接入时BAT+断开。

   方案二:
    双二极管电源切换电路,VCC_IN和BAT+同时接入时,输出较高电压者,另一端二极管截止。
    上面的两个简单的方案你有什么建议或者改善指导意见,或者你有更加好的电源切换方案欢迎一起探讨。

网友A:
两个方案作用一样,取决于电流大小和使用电路环境,包括参数选择。
第二方案简单,成本低,但实际用的时候,选择好肖特基二极管的参数。
方案1中的PMOS管是不是画反了,电池供电时PMOS管应该是S极输入,D极输出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两个方案作用一样,取决于电流大小和使用电路环境,包括参数选择。
第二方案简单,成本低,但实际用的时候 ...

低电源电压的时候更倾向于考虑第一种方案
电源电压高的时候二极管压降可以忽略时第二种成本更低
方案1MOS管没有画反

网友C:
方案二使用过程中有风险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方案二使用过程中有风险吧

比如说什么风险?

网友D:
有意思,一般是PMOS S输入 D输出,做开关作用。你这里D输入,S输出,这样的话PMOS打开关闭 寄生二极管都会导通VBAT , 那和方案二没区别啊。 我是这么理解的,欢迎指正

网友B:
引用 网友D:
有意思,一般是PMOS S输入 D输出,做开关作用。你这里D输入,S输出,这样的话PMOS打开关闭 寄生二极管都会 ...

是的,分析得很到位。但是DS反过来的时候当VCC_IN电压较高时,电流不是会经过Q1到BAT+?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是的,分析得很到位。但是DS反过来的时候当VCC_IN电压较高时,电流不是会经过Q1到BAT+?

有道理  这样体二极管必须是这个方向  ,那到底是在用MOS管 还是MOS管里面的寄生二极管呢?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有道理  这样体二极管必须是这个方向  ,那到底是在用MOS管 还是MOS管里面的寄生二极管呢?

当然是用的MOS管

网友E:
如果不接反的话,VCC_IN电压较高时,大电流进入到BAT+会烧坏电池

网友:
引用 网友E:
如果不接反的话,VCC_IN电压较高时,大电流进入到BAT+会烧坏电池

没看明白你第一句话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低电源电压的时候更倾向于考虑第一种方案
电源电压高的时候二极管压降可以忽略时第二种成本更低
方案1M ...

方案一,电流直接通过体二极管就到通了,不用经过PMOS

网友:
两种方案都一样,第一种略省电,但是风险两者都存在,输入电压和bat的电压,压降不会很大的,不会形成倒灌,但是risk还是有的,没有十全十美的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