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ube suite 中添加asm(nop)汇编语句报错

楼主:
大家好,我在工程中添加了汇编语句asm(),如asm("nop"),asm("FCLR I")等汇编语句时,报错,提示(E)error E3405: Undefined symbol '_asm' in file 'DefaultBuild\r_cg_port.rel'                .请问如何该环境下怎么加入汇编语句,谢谢。

网友A:
一般加汇编语句都是用的 _asm()吧,前面有个下划线。或者你可以查查你用的软件里面对于汇编指令是怎么定义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般加汇编语句都是用的 _asm()吧,前面有个下划线。或者你可以查查你用的软件里面对于汇编指令是怎么定义 ...

看了 code generate 生成的一些代码中,里面的汇编语言没有加 ASM()关键字,直接使用nop()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