充电电池随着次数增加而最大容量下降是什么原因?

楼主:
又到了给长辈换手机的时候了。。原因是电池不行了。。几乎每次都是这个原因。

为什么充电电池随着次数的增加容量会下降呢??

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

有知道的网友来给管管解解惑不??

网友:
电池老化的具体物理化学过程非常复杂,简单说就是构成电池电极的材料在反复的电化学反应中变性,使自身的结构逐渐变得不同。电解液也同样会发生变化,纯净度逐渐下降。电池老化现象用热力学原则来说就是电池的熵在不断增加,容量就越来越低了。
如果手机或数码设备的性能还堪用,其实可以想办法自己换电池的,就是多少会破坏一点外观。

网友:
电池的设计都来源于理想的反应工式,进行可控的设计,充电与放电,两个方向,使用中永远不可能是理想的反应状态,只是在可控的状态在往返的进行,这种可控就意味着,必然有多种难以控制的因素与反应会发生(很多因素或许是可控的,而鉴于控制成本过高,失去实用意义,而被放弃控制),每一次都与前一次会有细微的变化,而这种变化,会使电池越来越偏离理想的反应体系,当经过足够量的累集,电池中用于设计目的反应会降低至一定的阀值,达到不预期设计用途,当然在达到最低阀值之前,因为满足不了实用需求,最就被你替换掉了。简单的讲,总有有损耗的,良好的习惯,可以增加电池寿命,良好的习惯就是将不可控的因素放笼子里,让它只能造成最少的损耗,而保持更长久的电池寿命。。

网友:
大部分手机的电池设计成不可更换的,一部分原因是手机厂商为了最求利润最大化,促使你换手机。
同意chunyang的意见,在可能的情况下设法更换电池吧。

网友:
换超长待机的手机

网友A:
我的iPad就没怎么用过,电池近日发现也不行了,得搭配移动电源用,我也得琢磨一下给iPad换电池。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的iPad就没怎么用过,电池近日发现也不行了,得搭配移动电源用,我也得琢磨一下给iPad换电池。

pad不是有外厂的电池组可以直接替换的么。。。。价格也不贵  我的air和pro都换过了。。。其实像有电池的电器如果一直连着电源  比如笔记本  电池衰减也很快的  之前02年上大学时候新买了一台华硕本  电源适配器一直连着电脑  没半年电池就不行了  电池带winxp  15分钟自动关机。。。

网友:
楼上很多都给出了正解的  现在手机普遍使用锂电  反应次数多了以后就发生了质变  好比汽车发动机时间越久积碳越厚 缸体空间就相对小了  缸体就好比总容量  积碳就好比电池反应后发生质变的填充物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pad不是有外厂的电池组可以直接替换的么。。。。价格也不贵  我的air和pro都换过了。。。其实像有电池的 ...

是要去买块兼容电池,还得琢磨一下怎么拆才能尽量少破坏原装外观。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是要去买块兼容电池,还得琢磨一下怎么拆才能尽量少破坏原装外观。

最好用热风枪先软化缝隙的胶  之前我拆过一个  就是没注意这个问题  搞得外壳有点变形。。。再就是拆开以后注意屏幕的小排线  其他的没啥问题

网友:
内阻小了,电动势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最好用热风枪先软化缝隙的胶  之前我拆过一个  就是没注意这个问题  搞得外壳有点变形。。。再就是拆开以 ...

多谢!

网友C:
有条件的话最好用可控温的烘箱,再加上吸盘。我以前搞过一次。另外注意电源开关的排线,我不小心搞断了,又在某宝买了一个换上。最好拆之前看看拆机攻略,对内部结构有个认识再下手。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条件的话最好用可控温的烘箱,再加上吸盘。我以前搞过一次。另外注意电源开关的排线,我不小心搞断了, ...

多谢!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我的iPad就没怎么用过,电池近日发现也不行了,得搭配移动电源用,我也得琢磨一下给iPad换电池。

网上很多适配的电池,我的手机电池不管用了,去换电池,要我八百,想在售后买一块电池,然后苹果不卖电池,就在网上买了一块电池自己安上,感觉也还凑合,比以前的电池强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最好用热风枪先软化缝隙的胶  之前我拆过一个  就是没注意这个问题  搞得外壳有点变形。。。再就是拆开以 ...

我换电池是没有注意,排线弄断了,没办法又买了一根排线自己换上,感觉现在手机除了外壳是原来的,其余的都换了一个遍,保修的时候换了主板,后来换了屏幕,又换了电池~~~~~~~~

网友E:
引用 网友A:
是要去买块兼容电池,还得琢磨一下怎么拆才能尽量少破坏原装外观。

也可以用电吹风加热一下缝隙的胶。

网友:
引用 网友D:
网上很多适配的电池,我的手机电池不管用了,去换电池,要我八百,想在售后买一块电池,然后苹果不卖电池 ...

手机电池因空间紧凑,想要容量相当还得用尺寸兼容的,平板的内部空间会富裕些,可选的余地就大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也可以用电吹风加热一下缝隙的胶。

是,肯定得吹热风。

网友:
貌似充放电的东西都有次数衡量寿命,电池是一个,nand flash,nor flash的擦写也算是充放电了吧

网友:
ADI &文晔 探索季第一站,邀您在活动帖跟帖,ADI资深工程师将与您一道寻求解决之道! ...
春晚,最出圈当属穿着棉马甲跳秧歌的机器人”秧Bot”。
转手绢、飞手绢、变换队形,精准度和稳定性甚至超越人类,这背后少不了电机控制技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