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ence元器件封装如何单独更改

楼主:
请问元器件的封装设置错了怎么单独更改它呢?原来要的是0603,选成0402,怎么改成0603呢?

网友A:
常规方法先去orcad修改footprint,然后更新网表过来。就可以了。

非常规方法就是直接去改0402的封装文件,把0402封装打开改成0603封装,封装名不改动然后保存。然后在PCB里面更新封装就行了。(这种方法后续容易产生各种问题,不推荐)

网友:
引用 网友A:
常规方法先去orcad修改footprint,然后更新网表过来。就可以了。

非常规方法就是直接去改0402的封装文件 ...

我已经把orcad里面的footprint改回来了,然后在orcad里面重新导网表,结果重新打开了一个文件让我从头开始摆元器件。那更新网表是在pcb上更新吗?

网友:
我用的cadence+pads,没用过cadence画封装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我已经把orcad里面的footprint改回来了,然后在orcad里面重新导网表,结果重新打开了一个文件让我从头开 ...

不会有这种情况,一定是操作失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会有这种情况,一定是操作失误了

那这样选择正确吗?

网友:
原因找到了,最后一张图options下的Input board和Output board要是同一个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