示波器表笔和地短接,连接产品地时,会有毛刺。

楼主:
外部电源24V 我做的产品的电源 比较简单,7815三端稳压器转换。

外部电源线,绕在伺服电机上,经过变频器,然后进入我的产品。此时,测试我的产品地(示波器表笔和地短接),会有毛刺。
单独测试外部电源有大概有峰峰值18伏的毛刺信号(频率在40~500K之间)。

我的产品,对地上毛刺信号的干扰非常敏感,想通过某种方式消除毛刺。

有遇到过类似情况的兄弟,请指教!

网友:
什么负载情况?发热情况如何
满载1.5A或接近满载,毛刺大也是可能的,
如电路连接没有问题,适当增大滤波电容,或用ESR低一点的电容

网友A:
在外部电源接入设备端接共轭电感抑制高频感应噪声,同时加强滤波和去耦,注意滤波电容用大中小容量的电容并联。

网友B:
尝试了用共模电感和滤波电容。
在这种情况下,接入示波器的地,滤波还是比较干净的。
但是,把示波器的地移开,产品工作状态就出现异常了,应该还是有干扰。
还是这个思路,正在想办法。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尝试了用共模电感和滤波电容。
在这种情况下,接入示波器的地,滤波还是比较干净的。
但是,把示波器 ...

尝试了用共模电感和滤波电容。
在这种情况下,接入示波器的地,滤波还是比较干净的。
但是,把示波器的地移开,产品工作状态就出现异常了,应该还是有干扰。
还是这个思路,正在想办法。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在外部电源接入设备端接共轭电感抑制高频感应噪声,同时加强滤波和去耦,注意滤波电容用大中小容量的电容并 ...

产品发热很小。
工作电流总共50mA。
只是用了一款中频放大的芯片,对噪声非常敏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