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以及元器件分析

楼主:
9芯积分

【不懂就问】
如图中,是变压器的一次侧和二次侧DCP和DCN是直流母线,
【1】是不是配合芯片UC2845通过对R10的采样,控制Q1为2sk2225的开断,从从而控制变压器原边电压?还是说怎么样?
【2】图上部,D1所在的那一个原边,是什么作用?就是一个从2845中VCC拉出的原边吗?
【3】图下部D6光敏二极管的作用
【4】变压器二次侧有三路输出,是不是分别对应三个“地”(DCP,DCN,GND)?特别是从C2接了一个C10变成了GND不明白
而且图的右上角,第一路输出是把直流母线正极DCP当做输出的地了吗?

网友:
你的电路没有画完全,光耦(标注为D6)只画出了半边,所以没办法向你解释整个电路是如何工作的。

网友:
【1】是不是配合芯片UC2845通过对R10的采样,控制Q1为2sk2225的开断,从从而控制变压器原边电压?还是说怎么样?

UC2845是双环控制,电阻R10两端电压正比于通过功率管电流,是功率管逐个电流脉冲峰值控制,这是一个控制环(电流环)。另一个控制环,你的电原理图中没有画出来。

网友:
【2】图上部,D1所在的那一个原边,是什么作用?就是一个从2845中VCC拉出的原边吗?

二极管D1所联接的那个绕组不是原边,而是副边。原边只有一个,即与功率管Q1联接的那个。
该副边(与二极管D1联接),作用是开关电源启动后为UC2845供电。

网友:
【3】图下部D6光敏二极管的作用

前面已经说过,这是光耦的一半,另一半你没有画出来。

网友A:
【4】变压器二次侧有三路输出,是不是分别对应三个“地”(DCP,DCN,GND)?

不是。这三路输出与DCP、DCN、GND均无电气联系。

网友:
引用 网友A:
【4】变压器二次侧有三路输出,是不是分别对应三个“地”(DCP,DCN,GND)?

不是。这三路输出与DCP、D ...

谢谢,既然这三个没有电气连接,那么这三路的地是一样吗?还是?而且在话电路图或者PCB时,怎么构建不同的“地”?一直没明白,希望解答

网友:
“既然这三个没有电气连接,那么这三路的地是一样吗?”
没有电气联接,当然这三路的“地”不是同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谢,既然这三个没有电气连接,那么这三路的地是一样吗?还是?而且在话电路图或者PCB时,怎么构建不同 ...

“还是?”
我不明白你所说道“还是?”是什么意思。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还是?”
我不明白你所说道“还是?”是什么意思。

哦哦,我是说,如果不是三个地,那该怎么理解,现在已经知道了,是三个地
还有一个疑问就是说,既然D1接的那条支路是副边,它给2845供电的电压,是来源于变压器吗?还是来源于从母线上分下来的电压?因为支路上有很多大电阻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哦哦,我是说,如果不是三个地,那该怎么理解,现在已经知道了,是三个地
还有一个疑问就是说,既然D1接 ...

“既然D1接的那条支路是副边,它给2845供电的电压,是来源于变压器吗?”
此绕组为UC2845供电的能量是来自变压器,并不是来自直流电源经电阻分压。
但接通直流电源时(接通直流电源以前该开关电源并不工作),UC2845启动所需要的能量却是来自于直流电源经电阻R3R4R5对电容C9充电,C9所储存的电能供UC2845启动(注意此时开关电源并未开始工作,变压器也未储存能量)。启动之后,就不再由R3R4R5提供了,改由此左上角绕组经D1整流为UC2845供电。
这是个挺有意思的过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既然D1接的那条支路是副边,它给2845供电的电压,是来源于变压器吗?”
此绕组为UC2845供电的能量是来 ...

看到的晚了,谢谢耐心的解答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看到的晚了,谢谢耐心的解答

这类芯片(UC3842/3/4/5等)的启动过程挺有意思,构思相当巧妙。写出来可能需要整一页纸,看明白估计需要5分钟以上甚至15分钟。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类芯片(UC3842/3/4/5等)的启动过程挺有意思,构思相当巧妙。写出来可能需要整一页纸,看明白估计需要5 ...

是的,有这种感觉,谢谢你的指点和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