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f语句的问题

楼主:
这样一条if语句,编译通不过是为什么?高手指点,谢谢!

网友A:
你写错语句了吧,这个跟if没有关系。。。。。。。addr&&0x01,是不是对的? &表示按位与运算,&&表示逻辑与运算,这个要具体放在你的语句中看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写错语句了吧,这个跟if没有关系。。。。。。。addr&&0x01,是不是对的? &表示按位与运算,&&表示逻辑与 ...

没写错,后来发现是因为那条宏定义语句带分号,去掉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写错,后来发现是因为那条宏定义语句带分号,去掉就好了。

宏定义的时候一定是不能代入分号的,否则害死你。。。。。。。。。。。。。。。。。。。。

网友C:
我觉得你UNIX环境高级编程你都看完了,还来问这种问题,该检讨一下自己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觉得你UNIX环境高级编程你都看完了,还来问这种问题,该检讨一下自己了吧

是该检讨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觉得你UNIX环境高级编程你都看完了,还来问这种问题,该检讨一下自己了吧

队长已经精通UNIX环境高级编程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队长已经精通UNIX环境高级编程了吧

我是渣渣,一点不懂。。

网友:
发现某一行语句报错,但是很明显没问题啊,那大概率是前一行的锅。

网友:
我以为分号写成中文的了

网友:
宏展开出问题,用大括号扩上。或者改一下宏。

网友:
多个分号有时候也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