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滤波器 For Dummies》打卡专用帖( Qorvo 读书系列活动)

楼主:
活动总站点此查看
活动第一站:《氮化镓 For Dummies》

欢迎来到我们射频之旅第二站:《滤波器 For Dummies》每周五更新周任务内容,敬请期待!欢迎大家坚持每周阅读并跟帖分享自己所思所虑,坚持下去,每周对射频世界了解多一点

活动第三站已经开通,

——————————————

本站第二周任务:完成《射频滤波器技术》的阅读(共22页)
任务完成期限:12月8日前
第一步点击下载书籍《射频滤波器技术(共22页,射频滤波器基础知识、声波滤波器、滤波器封装技术、滤波器市场十大趋势(预计))
第二步阅读这本22页的小书,跟帖交流心得

————

本站第一周任务:完成《射频滤波器应用》的阅读(共22页)
任务完成期限:12月1日前
第一步点击下载书籍《射频滤波器应用(共22页,包含Qorvo低温漂和零温漂滤波器/双工器、三工器和四工器解密/特殊滤波应用/滤波器市场十大趋势(预计))
第二步阅读这本22页的小书,跟帖交流心得

本书特邀读者&EEworld社区资深大侠们谈
@maychang 老师说
EEworld 资深版主,擅长模拟、电源、物理。代表作:录制电子发展史系列课程、撰写《整流杂谈》系列内容
在模拟电子技术中,除放大器之外,滤波器可能是使用得最多的电路了。频率相当低时,例如音频范围,比较常用的滤波器是RC滤波器和运放构成的有源滤波器。频率稍高时,例如超音频到无线电中波和短波频率范围,使用得最多的是LC滤波器。

从上个世纪20年代开始,出现了机-电转换元件。这类元件是先将电振荡转换成机械振动,再将机械振动转换成电振荡。最常见到的,可能是石英晶体,用于单片机等产生频率准确而稳定的时钟信号。其本质,仍然是一个机-电转换滤波器。在上个世纪晚期,又出现了压电陶瓷滤波器、声表面波滤波器,等等。

随着微电子材料和工艺的发展,出现了更多的机-电转换滤波器,其性能远比普通的石英晶体滤波器和声表面波滤波器性能更好,工作频率更高的机-电转换滤波器。现在的机-电转换滤波器,工作频率已达上GHz,这是LC滤波器无法达到的。现代机-电转换滤波器,其中采用了薄膜技术来产生几微米厚的压电层,体积非常小,而且可以将多个滤波器集成到一片芯片上,更可以将温度的影响降到非常小。这些技术性能,在以前几乎是无法想像的。不妨翻开这本滤波器书籍了解一些滤波器的事儿。
@gmchen 说(论坛代表作:《漫话有源滤波器系列》,点此进入他的个人空间查看
由于移动通信的飞速发展,有限的频道资源日益拥挤,为了保证信号传输和互不干扰,需要在通信设备中加入合适的滤波器。该滤波器的性能要求相当苛刻,几乎接近理想带通特性:稳定的通带、极为陡峭的过渡带、高Q、低插入损耗。显然传统的LC滤波器是不适用的,现在的通信设备中几乎都采用了声学滤波器。

有幸先期阅读了《滤波器 For Dummies》,写作风格一如既往地通俗易懂,内容主要涉及在射频领域(主要是移动通信领域)中声学滤波器——声表面波滤波器和体声波滤波器的原理与应用。文章简要介绍了这两种声学滤波器的结构与特点,并结合移动通信介绍了它们在手机与基站中的应用。

文章重点指出了温度影响对于滤波器的重要性。由于温漂可能使得滤波器的通频带移动,从而在日益拥挤的频道资源中引发侵占邻近频道的危险。尽管该文介绍这些内容带有宣传Qorvo的低漂移和零漂移技术的目的,但频道资源的拥挤确实是一个日益严重的问题,所以这些内容值得一个从事射频通信的工程师一读。

本帖为《滤波器 For Dummies》阅读心得交流专用帖,我们欢迎网友认真跟帖交流/提问,并从走心的回复中遴选优秀跟帖网友进行评奖。灌水(如顶、赞)等不符合要求的跟帖内容将做删除处理,多次灌水者拉黑处理。

网友:
话说我学的数字滤波器设计一点器件的温漂特性都没介绍过,更不要说什么双工器、三工器了!在这之前半点概念都没有。 关于频谱接近的滤波,个人觉得滤波器的设计比使用好器件更重要,一是,不同的设计方法衰减差别还是很大的,二是器件的价格差太多了。某宝搜的氮化镓晶体管实在太贵了,玩不起。

网友:
不知道在本次活动中能不能把氮化镓器件当做一次奖品,(实在太贵了,学生玩不起)

网友:
声表面滤波器挺常见,体声波的还是头次听说;P

网友:
平时工作中,对双工器还是接触比较多,但是第一次听说三工器、四工器。。。。。长见识了,从事行业对射频接触比较多,但是就现在我接触的产品来说,一般都是声表面波滤波器,就没见到过体表面波的,不知道现在体表面波应用的咋样

网友:
关于手机和汽车涉及到的天线多样化,多样化的需求刻不容缓,增加宽带,提高更高数据速率,在此学到了载波聚合的知识,个人感觉无线技术作为未来的主流模式,相信更多的市场需求导致了更多的技术要求,拥挤的场面不言而喻,将来载波聚合技术还得更加提高性能,集成的模块性导致了技术的不断提高的压力可想而知。

网友:
继续读书,我的射频知识是白纸,通读下来,这份资料比上次的两本书,我理解的部分就更少了,但是我也是读了下来
第一部分在讲市场发展,频带拥挤,滤波器必不可少,当然讲到声表面波和体声波我就不知道了,当然最主要的介绍了温漂问题,当然还是广告,QORVO的低温漂和零温漂技术,我只是不知道,现在温度对qorvo的滤波器有没有影响?
2章的2、3、4工器,就只能大概看一下吧。
在第一章时,讲到世界各国手机频带分配不同,我就在想,国外的水货手机以后是不是在中国没有市场了,国外手机拿过来,肯定就不好使了,哈哈,然后3章就讲了一个多样化模块,说是高端手机覆盖全球的问题,看来有解决方案, 只是中低端就歇菜了
第四章的说的是十大趋势,看来就是综上所述进行的总结!哈哈

网友:
j继续看资料,移动无线数据在未来的很长的时间里,增长速度确实会很大,分配原则或许也会有所变化,不知道会不会有什么更需要的地方更加舒服的使用,不要紧的人群则相对卡点。无论如何都希望科技的发展能够惠及普通人群,言归正传,还是很欣赏QORVO低温漂和零温嫖滤波器技术的发展,重点看来就在于稳定性,减少了损耗,提高了滤波性能稳定性,提高了接收选择度,隔离度,抑制度,抗干扰性得以完善。文字上的东西普通人看不懂,对于那些一般用户来说,关心的也就是自己电子设备的简便性多功能性,使用时间的更长,语音能力的稳定,性能优势导致的通话流畅,在有效的范围内解决干扰问题,减少散杂信号的干扰。好奇的是为什么每个地区的要求会不同,也许和磁场有关系么。

网友:
看到Qorvo感到有点熟悉,然后想了一下自己最近做的项目里用到了一颗该公司的5G PA,不过不是氮化镓,是砷化镓的,哈哈。闲话少说,继续阅读文档。感想如下:
误差是工程设计的最大敌人。对于高精度设计而言,温漂、老化等引起的精度问题直接影响了设计成品的性能与可靠性。1.滤波器
滤波器对温漂的要求相对严格,理想的滤波器可以让指定频率信号通过而插损为0,通带之外的信号插损无穷大。一旦滤波器有了频率的温漂,则对频率的选择性能下降,则有用信号插损增大,同时对无用信号的插损不足,这对后级的信号输出就造成恶化。Qorvo的低温漂和零温漂滤波器性能优异,参数看上去非常理想,这对射频电路设计是非常关键的提升。(价格如何?)优秀的滤波器具有低插损和优秀的选择性,对产品性能进行保障。
2.双工器、三工器和四工器

wifi中2.4g与5g的合路器应该是双工器一种,可以让2.4g与5g信号通过共同的com口输入输出,同时相互之间具有较高的隔离度。
三工器和四工器并没有了解过,功能应当与以上类似,可能可以针对2.4g与5g不同band等进行合路。
3.特殊滤波应用
共存滤波器:针对射频中边带抑制,防止干扰临近频带等问题;
多样化模块:单一天线+SPxT+滤波器,可以构成天线多样化解决方案(这里是不是节省天线,多个频带公用一个多频天线?);
载波聚合:满足不同频带或者相同频带的载波数据聚合要求,提升无线速率等;
网络基础设施与汽车应用:Qorvo针对特定场景给出的滤波器方案;
4.滤波器市场十大趋势
主要是结合Qorvo技术对市场的一些分析,也对以上3章进行了一个简单总结。

射频刚刚开始学习,希望与大家多交流!

网友:
对于滤波器的运用,目前的项目中用到的也不少,比如双工器中收发滤波器的设计,双工器的设计能够确保每个滤波
器的通带不会加载另一个滤波器。另外,接收滤波器输出中出现的发射信号需要显著衰减,这在同频的时候非常重要,发射的不能影响接收的性能。

网友:
今天继续看资料,对于涉及到自己的网页浏览和视频来说,信号的复杂性以及增加出来的智能手机更多性能所引发的射频频带之多,加上损耗的增加,感觉确实很是麻烦,而QORVO则对此有明确针对性的应对,明显优于传统的体声波滤波器,这些性能数值的提高也有助于解决之前的困扰,其实只要保证了稳定性,再结合多样化的产品理念,保证了多信号的不干扰和冲突,很看好模块化的设计,对于将来手机更加的智能化还是有很大帮助的。

网友:
休息天继续学资料,网上说双工器是两个滤波器加一个隔离器,主要起到滤波和隔离信号的作用。不知道抗干扰性是不是已经做的很好了,信号的接收,防止干扰的性能等等还值得研究。

网友:
Qorvo在射频滤波器技术中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低温漂和零温漂滤波器技术,减少了滤波器在高/低温时的温漂,时的滤波器的使用范围和精度都有极大的提高。更好的适应4G和今后5G的使用。二是Qorvo的CuFlip和晶圆级封装技术,在提高系统性能的同时减少了封装尺寸达50%,这都为今后5g 的发展做好了技术储备和验证工作。在现在的4G应用中也可以提供更好的集成化,减低系统功耗和体积。
      本周的射频滤波器技术,让我对射频滤波器的设计和趋势有了一个比较比较深入的了解。文字浅显易懂,是篇好文。

网友:
12.4打卡继续学习,在网上又补充学了一些射频滤波器的内容,结合起来更容易理解。

网友:
12.5第一次打卡,知道了除了带通带阻这种滤波器分法外还有按滤波器构造来分的分法。了解了射频领域两种双工器的分法特点。知道了许多新的滤波器,比如声学滤波器。了解了目前的几种滤波器封装技术。

网友:
12.5继续打卡,希望滤波器体积更小性能更稳定。在广泛用于民间的时候有更好的性价比。

网友:
需求越来越高,技术和器件性能改良也在不断进步。一种新器件的发明,对某种指标的改良是革命性的。

网友:
全双工音频滤波,一般采用频分双工还是时分双工,哪种方式效果最好

网友:
滤波器的体积和性能确实是限制4G乃至4G技术发展的一个方面,尤其是智能手机的普及。最初的LC滤波器成本低,结构简单,尺寸中等,因而成为最主要的滤波方式,即使是现在也仍然在用着。所以最后介绍的CuFilp封装技术,应该算的上是一项革命性的新技术了,推动LTE技术的进一步发展。如果考虑到EMC的防护问题,特别是使用智能手机所带来的辐射、骚扰问题,同时做出一些改进措施是会起到更好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