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davinci6467的DSP算法移植

楼主:
封装a.64p成.x64p达芬奇工具链的建立(工程编译步骤)
        工具链是指的Linux下对程序的编译环境。在这里通过 codec_engine_1_02\examples\codecs 下的videnc_copy工程封装DSP.com/forum.php?mod=forumdisplay&fid=58" target="_blank" class="relatedlink">CCS下调试好的程序并生成videnc_copy.a64P,再通过codec_engine_1_02\examples\servers\video_copy工程把videnc_copy.a64P封装成all.x64P
        编译步骤如下:
        1、把ccs下编写好的文件复制到Linux codec_engine_1_02\examples\codecs 下的videnc_copy工程中。
        2.修改该工程中的package.bld文件
        修改var SRCS = ["videnc_copy","test"];括号里只选择工程下的C文件
        修改该文件中的for (var i = 0; i <1 ; i++) { 选择DSP端只用cgtool来编译(在config.bld中C64P排第一个)
        3. 由于输入输出参数由IVIDENC_InArgs,IVIDENC_OutArgs结构体来决定,所以为了增加输出输入参数,应该修改这两个结构体。为此修改xdais_6_25_02_11/packages/ti/xdais/dm中的ividenc.h。
//要添加在结构体的后头
typedef struct IVIDENC_InArgs {
    XDAS_Int32 size;
    int num1;
    int num2;
} IVIDENC_InArgs;

typedef struct IVIDENC_OutArgs {
    XDAS_Int32 size;
    XDAS_Int32 extendedError;
    XDAS_Int32 bytesGenerated;
    XDAS_Int32 encodedFrameType;

    XDAS_Int32 inputFrameSkip;
    IVIDEO_BufDesc reconBufs;

    int out;
} IVIDENC_OutArgs;

        4.在videnc_copy中调用算法:在VIDENCCOPY_TI_process函数中添加(替换原来处理输入输出buf的地方):
outArgs->out=test(inBufs->bufs[0],outBufs->bufs[0],inBufs->bufSizes[0],inArgs->num1,inArgs->num2);

        由于使用了#ifdef USE_ACPY3 宏,故而要选择是否使用DMA,为了避免Cache和DMA的冲突,选择不使用DMA。修改
odec_engine_2_25_05_16/examples/ti/sdo/ce/examples/servers/all_codecs下的all.cfg:
VIDENC_COPY.useDMA = false;

        5.编译videnc_copy生成videnc_copy.a64P
        6.修改server,编译生成all.x64P
       使用:
        1.修改encode下的Makefile文件,让encode包含server及codec工程:
XDC_PATH = $(USER_XDC_PATH);../../packages;$(DMAI_INSTALL_DIR)/packages;$(CE_INSTALL_DIR)/packages;$(FC_INSTALL_DIR)/packages;$(LINK_INSTALL_DIR)/packages;$(LINK_INSTALL_DIR);$(XDAIS_INSTALL_DIR)/packages;$(CMEM_INSTALL_DIR)/packages;$(CODEC_INSTALL_DIR)/packages;$(CE_INSTALL_DIR)/examples

        2.修改encode下的encode.cfg:
var demoEngine = Engine.createFromServer(
    "test", //引擎句柄
    "./bin/ti_platforms_evmDM6467/all.x64P", //以bin开头
    "ti.sdo.ce.examples.servers.all_codecs" //路径
    );

        3.文件中调用(例子):

CERuntime_init();
    Dmai_init();
    VIDENC_Handle           hVen                = NULL;
    Engine_Handle           hEngine             = NULL;
    hEngine = Engine_open("test", NULL, NULL);
    if (hEngine == NULL) {
        ERR("Failed to open codec engine:test\n");
    }

    hVen = VIDENC_create(hEngine,"videnc_copy",NULL);
    if (hVen == NULL) {
        ERR("Failed to create video encoder: videnc_copy");
    }

    XDM_BufDesc inBufs;
    XDM_BufDesc outBufs;
    VIDENC_InArgs inArgs;
    VIDENC_OutArgs outArgs;

    char *JpgBuffer;
    char *JpgBuffer1;
    JpgBuffer=(char *)Memory_contigAlloc(1024*1024,Memory_DEFAULTALIGNMENT); //在loadmoudle.sh脚本里面要添加相应大小的(arm与dsp)共享内存大小块
    JpgBuffer1=(char *)Memory_contigAlloc(1024*1024,Memory_DEFAULTALIGNMENT);
    int JpgSize;

    FILE *fp=fopen("test.jpg","rb");
    fseek(fp,0,SEEK_END);
    JpgSize=ftell(fp);
    fseek(fp,0,SEEK_SET);
    fread(JpgBuffer,1,JpgSize,fp);
    fclose(fp);
    inBufs.numBufs       = 1;
    inBufs.bufs          = &JpgBuffer;
    inBufs.bufSizes      = &JpgSize;
    outBufs.numBufs  = 1;
    outBufs.bufs     = &JpgBuffer1;
    outBufs.bufSizes = &JpgSize;

    int num1=1;
    int num2=1;

    inArgs.num1=num1;
    inArgs.num2=num2;
    inArgs.size=sizeof(VIDENC_InArgs);

    outArgs.size=sizeof(VIDENC_OutArgs);

    VIDENC_process (hVen,&inBufs,&outBufs,&inArgs,&outArgs);

    if(outArgs.out!=0)
    {
  printf("copy failed\n");
return -1;
    }

    FILE *fp1=fopen("out.jpg","wb");
    fwrite(JpgBuffer1,1,JpgSize,fp1);
    fclose(fp1);

        附录(算法例子(在Dsp完成简单的图片复制):
int test(char *inbuf,char *outbuf,int size,int num1,int num2)
{
        int flag1=num1;
        int flag2=num2;
        int flag3=-1;
        int jpgsize=size;
        if(1==flag1&&1==flag2)
        {
                memcpy(outbuf,inbuf,jpgsize);
                flag3=0;
        }
        return flag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