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单片机控制18B20,调试不出来,求大神帮忙看看

楼主:
单独调试18B20程序部分,能看到高低电平的变化,单独调试数码管显示程序,也可以正确显示,但是一起运行时就没有变化了,18B20变化高低电平,数码管也不随着温度变化改变示数(可能是显示程序进入死循环了也可能不是我不知道怎么改)。帮忙看看我下面的程序要怎么改?(因为我的电路数码管各个引脚跟单片机连接的不是在同一个P口,所以我数码管的程序没用中断)应该怎么修改,自己弄了好久没弄出来
//加上数码管显示就不好使
#include
#include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bit flag;
sbit DQ=P1^1;
uint temp;
sbit a=P2^4;
sbit b=P2^0;
sbit c=P0^7;
sbit d=P0^5;
sbit e=P0^4;
sbit f=P2^3;
sbit g=P2^7;
sbit h=P0^6;

sbit m1=P2^5;
sbit m2=P2^2;
sbit m3=P2^1;
sbit m4=P2^6;

//数码管延时函数
void delay2(uint z)
{
    uchar x,y;
    for(x=1000;x>0;x--)
    {
        for(y=z;y>0;y--);
    }
}

//扫描数码管
void scanduan(uchar duan)
{
        delay2(100);
            switch(duan)
            {
                case 0: a=1;
                        b=1;
                        c=1;
                        d=1;
                        e=1;
                        f=1;
                        g=0;
                        h=0;
                    break;
                case 1:    a=0;
                        b=1;
                        c=1;
                        d=0;
                        e=0;
                        f=0;
                        g=0;
                        h=0;
                    break;
                case 2: a=1;
                        b=1;
                        c=0;
                        d=1;
                        e=1;
                        f=0;
                        g=1;
                        h=0;
                    break;
                case 3: a=1;
                        b=1;
                        c=1;
                        d=1;
                        e=0;
                        f=0;
                        g=1;
                        h=0;
                    break;
                case 4: a=0;
                        b=1;
                        c=1;
                        d=0;
                        e=0;
                        f=1;
                        g=1;
                        h=0;
                    break;
                case 5: a=1;
                        b=0;
                        c=1;
                        d=1;
                        e=0;
                        f=1;
                        g=1;
                        h=0;
                    break;
                case 6: a=1;
                        b=0;
                        c=1;
                        d=1;
                        e=1;
                        f=1;
                        g=1;
                        h=0;
                    break;
                case 7: a=1;
                        b=1;
                        c=1;
                        d=0;
                        e=0;
                        f=0;
                        g=0;
                        h=0;
                    break;
                case 8: a=1;
                        b=1;
                        c=1;
                        d=1;
                        e=1;
                        f=1;
                        g=1;
                        h=0;
                    break;
                case 9: a=1;
                        b=1;
                        c=1;
                        d=1;
                        e=0;
                        f=1;
                        g=1;
                        h=0;
                    break;
        }
}
void scanwei(uchar wei)
{
    switch(wei)
    {
        case 1: m1=0;m2=1;m3=1;m4=1;break;
        case 2: m1=1;m2=0;m3=1;m4=1;break;
        case 3: m1=1;m2=1;m3=0;m4=1;break;
        case 4: m1=1;m2=1;m3=1;m4=0;break;
    }
}
/延时
void delayus(uint t)  //0.00002713 也就是27us
{
    while(t--);
}
//复位
void ds_reset()
{
    DQ=1;
    delayus(5);      //延时几十微妙 66us     0.00006619
    DQ=0;
    delayus(80);  //700us多     0.00079861
    DQ=1;
    delayus(14);  // 154us左右        0.00015408
    if(DQ=0)      //判断是否存在(1在0不在)
        flag=1;
    else
        flag=0;
    delayus(20); //大约200us多     0.00021267
}
//读时序
//读取一个位
bit ds_read_bit()
{
    bit dat;
    DQ=0;
    _nop_();
    _nop_();
    DQ=1;     //释放总线
    _nop_();//让数字稳定一下
    dat=DQ;    //用dat把这个数字读出来
    delayus(10);  //100us左右
    return dat;
}
//读一个字节
uchar ds_read_byte()
{
    uchar i,j,k;
    for(i=0;i<8;i++)
    {
        j=ds_read_bit();
        k=(j<<7)|(k>>1);
    }
    return k;
}
//写一个字节
void ds_write_byte(uchar dat)
{
    uchar i;
    for(i=0;i<8;i++)
    {
        DQ=0;
        _nop_();
        DQ=dat&0x01;  //保留dat的最低位
        delayus(6);  //    是70us
        DQ=1;  //释放总线
        dat=dat>>1;  //准备下一次位的写1
    }
    delayus(6);  //随便延时一下    ,因为每一个函数之间都有一个时间间隔的停顿
}
//读取温度
uint read_temperature()
{
    uchar a,b;
    ds_reset();
    ds_write_byte(0xcc);
    ds_write_byte(0xbe);
    a=ds_read_byte();
    b=ds_read_byte();
    temp=b;
    temp=temp<<8;
    temp=temp|a;
//就只显示三位数,两位整数一位小数。假设都是正温度
    temp=temp*0.0625*10+0.5;
    return temp;
}
void main()
{
    while(1)
    {
        uint tem;
        uchar ge,shi,bai;
           ds_reset();
        ds_write_byte(0xcc);
        ds_write_byte(0x44);
        delayus(5);
        tem=read_temperature();
//转换数据的个十百位
        ge=tem%10;
        shi=tem%100/10;
        bai=tem/100;
/*执行上面的语句时,18B20都有电平的高低变化,
但是执行到下面这条语句时,18B20就不变化高低电平了*/
//显示
        scanduan(ge);
        scanwei(4);
        delay2(50);
        scanduan(shi);
        scanwei(3);
        delay2(50);
        scanduan(bai);
        scanwei(2);
        delay2(10);
    }
}

网友A:
找个合适的DS18B20程序吧,你这问题多多,思路不清晰

网友B:
用micropython吧,有完整的DS18B20驱动。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找个合适的DS18B20程序吧,你这问题多多,思路不清晰

我这个就是运行到数码管时就不循环了,是不是因为switch case语句造成死循环了,switch case这部分要怎么改?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micropython吧,有完整的DS18B20驱动。

能先帮我看看这个怎么改么

网友:
搜索帖子“8051嵌入式操作系统”,里面有DS18B20组件和示范程序,希望对你有帮助。

网友C:
怀疑进入死循环,就在主循环中,加个led闪烁之类的。通过led状态,协助分析,是否进入死循环。

网友:
引用 网友C:
怀疑进入死循环,就在主循环中,加个led闪烁之类的。通过led状态,协助分析,是否进入死循环。

恩,我试试,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