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哪种CMOS技术可以做成微米级的芯片?

楼主:
有哪种CMOS技术可以做成微米级的芯片?

网友:
硅晶圆应该可以吧

网友:
在IC制造技术领域,CMOS本身就是一种工艺,从诞生起就是微米级的且早已淘汰。现在的主流工艺是Intel的14纳米、台积电的12纳米和三星的14纳米,而10纳米和7纳米技术即将投产。

网友A:
IC制造技术领域的尺寸不是指芯片尺寸而是工艺制程尺寸,不过楼主说的恐怕是芯片尺寸。那么,微米量级的芯片可以制造出来么?当然可以,但问题在于封装,封装后的尺寸如果依然是微米级的,那么芯片的功能只能非常简单,因为晶体管数实在太少了,而且一颗IC基本上无法自成应用系统,那这样的芯片是没有实用意义的,顶多只能是技术研究用,微米机器人就是这样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IC制造技术领域的尺寸不是指芯片尺寸而是工艺制程尺寸,不过楼主说的恐怕是芯片尺寸。那么,微米量级的芯片 ...

对的对的,我就是想研究用,请问您知不知道有没有哪些工厂或厂家能做这种芯片呢?因为是研究用,所以量不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对的对的,我就是想研究用,请问您知不知道有没有哪些工厂或厂家能做这种芯片呢?因为是研究用,所以量不 ...

任何基于CMOS工艺的IC制造工厂都可以,但估计你承受不起价格,而且设计、应用费用也不少。

网友:
做那么小的芯片,要利用起来还是要弄转接板,做了转接板,还和一般芯片有啥区别?

网友:
莫非真的是微米级的机器人? 上百微米也好吧。这么厉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