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AD中铺铜没效果的问题

楼主:
各位路过的大神,项目最后出现了问题,应用AD设计PCB,在最后铺铜时按照以前的步骤来怎么铺不上啊?以前都可以的。。。只是重装了软件,以前铺铜时记得不需要在系统里设置什么啊。。。

网友A:
AD软件铺铜没有多麻烦啊,
既然以前用过,图都画了,现在就不会了
又重装了软件,是装了新版本还是重装新版本

网友:
Place--polygon pour,
敷铜,进入后。可以自己设置一些参数,
比如说放在哪一层,勾选哪个网络,是否去死铜

网友:
引用 网友A:
AD软件铺铜没有多麻烦啊,
既然以前用过,图都画了,现在就不会了
又重装了软件,是装了新版本还是重装 ...

谢谢, , ,问题已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