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FR5969驱动LTC2756DAC

楼主:
LTC2756是Linear公司的一款(18)位电流输出ADC
使用SPI通信,可通过SPI设置输出范围

特点
最大 18 位 INL 误差:在整个温度范围内为 ±1LSB
可通过编程或引脚搭接提供 6 种输出范围:0V 至 5V、0V 至 10V、–2.5V 至 7.5V、±2.5V、±5V、±10V
在整个温度范围内可保证单调
干扰脉冲:0.4nV•s (3V),2nV•s (5V)
18 位稳定时间:2.1μs
2.7V 至 5.5V 单电源操作
对于所有代码基准电流保持恒定
电压控制型偏移和增益修整
具所有寄存器回读功能的串行接口
清至 0V 和上电复位至 0V (这与输出范围无关)
28 引脚 SSOP 封装

时序控制起来比较简单,通过SPI发送4个字节数据
第1个字节高4位为控制命令
剩余3个字节根据命令类型选择是code数据,还是span数据

电源使用+-5V和+-15V供电
正电源LDO使用了Linear的LT3042
负电源LDO使用了TI的TPS7A4901
LTC2756只有0.5uA的工作电流,除使用外部LDO还可以使用板子上的LTC6655电压基准供电
不过说这些都没什么用,因为我的万用表只有2位半
根本没法评测它的性能

连接好电源后通过MSP430FR5969使LTC2756输出电压在0~5V之间以1LSB递增
实验锯齿波效果

代码
//******************************************************************************
//                   MSP430FR5969
//                 -----------------
//             /|\|    虾扯蛋       |
//              | |  Littleshrimp   |
//              --|RST              |
//                |                 |
//                |             P1.6|-> Data Out (UCB0SIMO)
//                |                 |
//                |             P1.7|<- Data In (UCB0SOMI)
//                |                 |
//                |             P2.2|-> Serial Clock Out (UCB0CLK)
//                |             P1.3|-> Slave Select (UCB0STE)
//
//******************************************************************************
#include <msp430.h>
#include <stdint.h>

#define LTC2756_CMD_WRITE_SPAN          2       //Write Span
#define LTC2756_CMD_WRITE_CODE          3       //Write Code
#define LTC2756_CMD_UPDATE              4       //Update
#define LTC2756_CMD_WRITE_SPAN_UPDATE   6       //Write Span; Update
#define LTC2756_CMD_WRITE_CODE_UPDATE   7       //Write Code; Update
#define LTC2756_CMD_READ_INPUT_SPAN     10      //Read Input Span Register
#define LTC2756_CMD_READ_INPUT_CODE     11      //Read Input Code Register
#define LTC2756_CMD_READ_DAC_SPAN       12      //Read DAC Span Register
#define LTC2756_CMD_READ_DAC_CODE       13      //Read DAC Code Register
#define LTC2756_CMD_NO_OPERATION        15      //No Operation

//Table 2. Span Codes
//S3 S2 S1 S0 SPAN
#define SPAN_UNIPOLAR_0_5               0       //0 0 0 0 Unipolar 0V to 5V
#define SPAN_UNIPOLAR_0_10              1       //0 0 0 1 Unipolar 0V to 10V
#define SPAN_BIPOLAR_5                  2       //0 0 1 0 Bipolar –5V to 5V
#define SPAN_BIPOLAR_10                 3       //0 0 1 1 Bipolar –10V to 10V
#define SPAN_BIPOLAR_2_5                4       //0 1 0 0 Bipolar –2.5V to 2.5V
#define SPAN_BIPOLAR_2_5_7_5            5       //0 1 0 1 Bipolar –2.5V to 7.5V

#define CS_LOW()                        P1DIR|= BIT3;P1OUT &= ~BIT3;
#define CS_HIGHT()                      P1DIR|= BIT3;P1OUT |= BIT3;

void spi_init(void)
{
  P1DIR |= BIT3;
  P1OUT |= BIT3;
  P2SEL1 |= BIT2;                           // Configure slave clk
  P1SEL1 |= BIT6 | BIT7;                    // Configure SOMI and MISO
  // Configure USCI_A0 for SPI operation
  UCB0CTLW0 = UCSWRST;                      // **Put state machine in reset**
                                            // 3-pin, 8-bit SPI master
  UCB0CTLW0 |= UCMST | UCSYNC | UCCKPL | UCMSB | UCMODE_1;
                                            // Clock polarity high, MSB
  UCB0CTLW0 |= UCSSEL__SMCLK;                // SMCLK
  UCB0BR0 = 0x02;                           // /2
  UCB0BR1 = 0;                              //
// UCA0MCTLW = 0;                            // No modulation
  UCB0CTLW0 &= ~UCSWRST;                    // **Initialize USCI state machine**
}
uint8_t spi_write_read_byte(uint8_t d)
{
  while ((UCB0STATW & UCBUSY));              // USCI transmitting or receiving
  UCB0TXBUF = d;                            // Send next value
  while ((UCB0STATW & UCBUSY));              // USCI transmitting or receiving
  return UCB0RXBUF;
}
void dco_init(void)
{
  PM5CTL0 &= ~LOCKLPM5;
  // Configure one FRAM waitstate as required by the device datasheet for MCLK
  // operation beyond 8MHz _before_ configuring the clock system.
  FRCTL0 = FRCTLPW | NWAITS_1;

  // Clock System Setup
  CSCTL0_H = CSKEY >> 8;                    // Unlock CS registers
  CSCTL1 = DCORSEL | DCOFSEL_4;             // Set DCO to 16MHz
  CSCTL2 = SELA__VLOCLK | SELS__DCOCLK | SELM__DCOCLK; // Set SMCLK = MCLK = DCO,
                                            // ACLK = VLOCLK
  CSCTL3 = DIVA__1 | DIVS__1 | DIVM__1;     // Set all dividers
  CSCTL0_H = 0;                             // Lock CS registers
}
void dac_set_span(uint8_t span)
{
  CS_LOW();
  spi_write_read_byte(LTC2756_CMD_WRITE_SPAN << 4);
  spi_write_read_byte(0x00);//bit17~bit10;
  spi_write_read_byte(span);//bit9~bit2;
  spi_write_read_byte(0x00);//bit1~bit0
  CS_HIGHT();
}
void dac_set_code(uint32_t code)
{
  CS_LOW();
  spi_write_read_byte(LTC2756_CMD_WRITE_CODE_UPDATE << 4);
  spi_write_read_byte(code >> 10);//bit17~bit10;
  spi_write_read_byte(code >> 2);//bit9~bit2;
  spi_write_read_byte(code << 6);//bit1~bit0
  CS_HIGHT();
}
int main(void)
{
  uint32_t i;
  WDTCTL = WDTPW | WDTHOLD;                 // Stop watchdog timer

  dco_init();

  spi_init();
  dac_set_span(SPAN_UNIPOLAR_0_5);

  while(1)
  {
    for(i=0;i<262144;i+=100)
    {
      dac_set_code(i);
    }
  }
}

工程

此内容由EEWORLD论坛网友littleshrimp原创,如需转载或用于商业用途请随意,无需征得作者同意或注明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