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安防监控布线的问题

楼主:
平常都是做关于水电的,第一次接触安防监控类,现在搞不清楚该怎么布线。麻烦各位前辈帮忙解答!
1、图纸上要求信号线采用SYV-75-5型同轴电缆,24V交流供电,信号线可以跟电源线同一线管吗?

2、因为有一部分线路只预留一条线管,如果有干扰有什么办法可以解决吗?屏蔽电源线?
3、24V交流电供电可否使用一条大电流主线?还是需要每个摄像头放一组电源线?
4、如果有干扰,信号线与电源线是不是不能放在同一线槽?
5、如果采用POE供电,线路最长可以达多少?

网友A:
A1:24V低压供电仅在技术角度上讲可以跟信号线同管,但作为施工,应去查阅相关国家标准。
A2:屏蔽问题,信号线屏蔽就可以了,同轴电缆本身带有屏蔽层。
A3:共用线需要考虑载流和压降问题,还有个分支工艺问题,独立供电则成本较高,这个需要综合考虑。
A4:干扰分多种,供电测也要采取干扰抑制措施,这样同线槽没问题。
A5:规范上可以有100米,工程上通常最远取80-90米。

网友B:
引用 网友A:
A1:24V低压供电仅在技术角度上讲可以跟信号线同管,但作为施工,应去查阅相关国家标准。
A2:屏蔽问题, ...

十分感谢帮我解答,同轴电缆线路问题可以放多长?太长的话中间可以接线吗?同轴信号线是不是一个监控头一条线拉至控制中心?

网友:
引用 网友B:
十分感谢帮我解答,同轴电缆线路问题可以放多长?太长的话中间可以接线吗?同轴信号线是不是一个监控头一 ...

放线长度跟信号及具体的应用和设备都有关,没有前提就没有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