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ence移动器件走线就报错出现KL

楼主:
好件布线途中移动了一下一个器件,就变这样了 这是什么情况?

网友:
有人说可能是带铜皮移动了,移动的时候options里边的拖动铜皮勾选去掉就行了,把这三个勾去掉。可是我安装的cadence里面没有Ripup etch选项,另外两个去掉了也没用。

网友:
没人知道原因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