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VHDL语言编写CPL程序,编译时出现下述错误,请高手指导一下,该如何修改,不胜感激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
感觉像是数据位宽不一样。一个4bit的,一个7bit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感觉像是数据位宽不一样。一个4bit的,一个7bit的。

对于程序里的语句,是保持了位宽一致,才能I/O口的传递吧,请详细说明一下吗??

网友:
对的,必须保持数据位宽一致时才可以传输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