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直对整流桥的这些参数模糊

楼主:
比如什么额定有效值电流,平均整流电流,反向击穿电压等等,好乱呀。

网友:
从使用角度,平均整流电流Id(A)和 反向击穿电压就是耐压值,一般整流桥丝印上能看出来。也比较好理解

网友:
“反向峰值电压”和“正向压降”应该很容易理解吧?
“平均整流电流”和“峰值浪涌电流”也应该很容易理解。
只有“额定有效值电流”不大容易理解。不过,整流管很少标注这个参数,倒是晶闸管往往会用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