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一下DM642在DSP/BIOS中建立外部中断

楼主:
在非DSP/bios系统下,可以编辑dsp的中断向量表来初始化中断,可能稍微复杂一些。可以参考这篇博文:TI C64X DSP中断向量表的配置实现总结。
因为项目要用到DSP\BIOS系统,因此想在bios先建立中断,按照网上的一些教程,弄了很久都没成功,不断尝试下今天终于成功了,主要还是网上的方法没有全部详细的说明,有些地方还是要按照实际情况来设置。下面是我自己的配置过程:
一、在tcf文件里依次进入Scheduling----HWI----HWI_INT6(这里我用的外部中断6、7),右键HWI_INT6点击Properties。弹出窗口:
在function这栏里写上你的中断函数名(记得在前面加上一个下划线)。
二、接下来选择Dispatcher这个小窗口,将Use Dispatcher这个复选框勾上。不然中断只会执行一次,就不会再就去了。选好之后点确定,退出。
三、右键选择HWI-Hardware Interrupt Service Routine,弹出窗口:
我的外部中断是用按键来控制的,在按键按下去产生一次中断,所以中断在下降沿时发生,这里需要把External Interrupt Pin 6 Polarity改成 high-to-low。实际设置看板子的设计和中断发生的条件来。然后点确定,保存TCF文件。bios这里都设置好了,转到.C文件里面。
四、我只写了一个简单的测试程序,用中断来控制led的亮灭。下面是全部程序:
#include "bios_hwicfg.h"
#include
#include
GPIO_Handle hGpio;
Uint32 PinOutID;
Uint32 PinInID;
Uint8 flag = 0;
void main()
{
LOG_printf(&trace, "hi!");
CSL_init();
hGpio=GPIO_open(GPIO_DEV0,GPIO_OPEN_RESET);
IRQ_globalEnable();//ê1Äü諾ÖÖD¶Ï¿ØÖÆλ
IRQ_nmiEnable();
IRQ_enable(IRQ_EVT_EXTINT6);//ÖD¶Ïê1Äü£¬Ä¬èÏEXTINT7êÇ1رÕμÄ
IRQ_enable(IRQ_EVT_EXTINT7);//ÖD¶Ïê1Äü£¬Ä¬èÏEXTINT7êÇ1رÕμÄ
// GPIOμÄ3õê¼»ˉ
PinOutID = GPIO_PIN0 | GPIO_PIN9 | GPIO_PIN10 | GPIO_PIN11 | GPIO_PIN12;
PinInID = GPIO_PIN6 | GPIO_PIN7;
GPIO_pinEnable(hGpio,PinOutID | PinInID);
GPIO_pinDirection(hGpio, PinOutID, 1);
GPIO_pinDirection(hGpio, PinInID, 0);
GPIO_pinWrite(hGpio, 1<<9, 1);
GPIO_pinWrite(hGpio, 1<<10, 1);
GPIO_pinWrite(hGpio, 1<<11, 1);
GPIO_pinWrite(hGpio, 1<<12, 1); // GPIO12óëadcμÄalert1ü½ÅÏàó룬¿ØÖÆoìÂìLEDμÄ¿a1Ø
for(;;) {}
}
void int_isp6()
{
if((GPIO_pinRead(hGpio, 1<<6)==0))
{
if(flag == 0)
{
GPIO_pinWrite(hGpio, 1<<9, 0);
flag = 1;
}
else
{
GPIO_pinWrite(hGpio, 1<<9, 1);
flag =0;
}
}
LOG_printf(&trace, "interrupt 6 is OK!");
return;
}
void int_isp7()
{
if((GPIO_pinRead(hGpio, 1<<7)==0))
{
GPIO_pinWrite(hGpio, 1<<10, 1);
}
LOG_printf(&trace, "interrupt 7 is OK!");
}

这里有两点需要注意的:
1、中断函数名一定要跟前面第一点里面设置的相同,而且不用再加interrupt关键字。
2、主函数里面应该要写上
IRQ_globalEnable();//使能全局中断
IRQ_nmiEnable();
IRQ_enable(IRQ_EVT_EXTINT6);//使能中断6

不然的话,中断还是用不了。开始我就是这里没有编写,一直没有调通,查看中断相关寄存器(CSR、IER、IFR、ICR、ISR)里面的值,初始化后都没有变化,但是我在非dsp/bios下使用中断,这些寄存器里面的值是设置成功的。猜想可能也要在程序里加入相关的代码才行。然后在主函数加上上面的代码,再调试,成功了。
调出LOG窗口(DSP/BIOS-----Message Log),可以看到相关的输出信息:
总结:dsp/bios下的中断这里花了很长的时间,加上暑假了,有些浮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