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TDX应用程序调试

楼主:
RTDX测试DSP Target传输数据到PC机: a)创建工程,编辑源代码(.c/。asm),加入头文件(.h),库文件(.lib)以及链接命令文件(.cmd) b)添加修改具有实时数据传输的RTDX语句 包括: #include ; RTDX头文件(rtdx.h) RTDX_CreateOutputChannel( ochan ); 定义一个全局的PC机数据输出通道,通道名可以任取 TARGET——INITIALIZE(); 初始化DSP目标系统; RTDX_enableOutput( &ochan ); 使能输出通道写数据; status=RTDX_write( &ochan,&data,sizeof(data) ); 传送数据至PC; RTDX_disableOutput( &ochan ); 禁止输出通道传输数据。 复制代码 c)进行数据处理,测试应用程序 编译链接完成后载入.out文件。在TOOLS-RTDX-Configration中设置RTDX使能,运行debug-run。 出现问题:下载可执行文件时提示 “Data verification failed at address 0x(某地址)Please verify target memory and memory map.” 按跳过提示下载完成后messages栏提示: Can't Set Breakpoint: Error 0x00000008/-1076 Error during: Break Point, Cannot set/verify breakpoint at 0x80007958 Breakpoint Manager: An error was encountered attempting to set a breakpoint used for end of program detection. Can't Set Breakpoint: Error 0x00000008/-1076 Error during: Break Point, Cannot set/verify breakpoint at 0x800081B4 分析:根据CMD文件确认你的地址分配是否在DSP可分配的RAM中;如果给程序分配的地址不在片内的RAM段肯定是会出错的。可能CMD地址空间实际上不属于RAM映射地址范畴,导致不能正常读写。 另外如果DSP片内有程序正在运行,在下载新程序的时候也会出错。出现这种情况,可以在DSP启动前与CCS进行连接。 解决:更改cmd文件中的地址分配使之与OPTION中的Memory Map映射地址空间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