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神~量产烧录问题请教

楼主(2017-11-26):
各位大神~量产烧录问题请教
我们几个小伙伴用430开发了一些有趣的小玩意,准备量产,想了解一下大家量产是怎么烧录程序的。
问题1:之前留意到一些网友说量产可以烧录单个芯片,但是烧录整个芯片是否意味着贴片的阶段需要人工焊接,良品率会不会降低很多?
问题2:看到有一些一拖几的烧录器,这个是否需要预留什么特别的接口来烧录?
问题3:我们希望产品的包装盒上面有产品和ID,和产品固件的ID是一一匹配的,请问这个可以怎么实现。就像手机的IMEI码,包装盒、手机机身、手机系统都是一致的。
感谢大神们的帮助!!~

网友A:
来自手机
1、一般在设计好的pcb上预留调试接口是jtag还是sbw要看具体型号,如果量特别大原厂可以提供烧录好的芯片 直接贴片就可以

网友A:
来自手机
2、可以看看这个烧录器 msp-gang430 预留接口可以了解他的资料 补充第一个问题除了那两接口还支持BSL串口烧写 只是这种没有熔丝烧断功能 不能禁止别人访问你的代码

网友A:
来自手机
3、唯一Id可以在程序下载好后通过串口设置(需要写程序时设计好)或者使用msp-gang430的改ID功能

网友:
毕竟还要调试吧,留烧写口,先贴片,后烧写稳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