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贱,又搞坏一片EP2C5

楼主:
几年前我曾经弄坏过一片Altera EP2C5的JTAG口,从那以后连接或者断开USB-Blaster时我都先把两边的电源断掉。

这次事故起因是为了把EP2C5 FPGA给重新初始化一下,让它从EPCS里面读取原来的配置。因为板子上把 nCONFIG 拉低的开关没有焊,我就拿镊子去短接那个开关的焊盘,结果 CONF_DONE 一直指示无效。奇怪,我用JTAG配置FPGA是显示成功的,但故障依然。

后来测量 nCONFIG 脚,一直是低电平。断电后测量此脚对地电阻,只有三百来欧。看来是我手贱,ESD把这个脚给搞坏了。以后不能随便用镊子这么玩了!

虽然FPGA烧坏换就是,板子报废就可惜了,换FPGA也颇费事,于是死马当活马医,把上拉电阻从10k改为100欧,强行让它为高。浪费几个mA电流,暂时能工作了。

网友:
接个转接板方便一点吧,想拉就拉,这款FPGA多少门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