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选一射频开关隔离度的问题?

楼主:
  用网分怎么测试二选一的隔离度呢? 假如端口1和端口2是IN,端口3是OUT,我如果想测1-3的隔离度,用网分怎么测试呢?

网友A:
1,2是IN,3是OUT,1,3怎么是隔离度?S参数,S31是插损,如果要测S31,你把2端口接50欧姆负载再测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1,2是IN,3是OUT,1,3怎么是隔离度?S参数,S31是插损,如果要测S31,你把2端口接50欧姆负载再测试

那测隔离度的话是什么?还是S31吗?   二选一开关,我理解的1-2或者1-3就是两个通道。我想看看通道之间的隔离怎么样

网友:
输出端接50欧姆负载或者第三个网分端口(如果你的网分是4端口的话),网分双端口接1,2测试S21即为隔离度,注意1端口发送信号,开启1端口电子开关;再测S12,2端口输入,开启2端口电子开关

网友:
如果有蓝牙,wifi,zigbee等无线射频的技术问题,可以尝试找一下深圳金城天瑞科技,专注于无线射频领域,技术过硬,产品设计主流射频芯片业务,各类射频模组及方案开发!如有技术问题沟通,可邮件 nicky@gteray.com或电联 138287112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