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Y调试CC2640R2F,现在分享下几点!

楼主:
 使用CC2640R2F调试DIY,我画了2个板子
第一块只是疏忽封装大小,不同后缀虽然管脚数一样,可大小,管脚功能还是不同的

然后独立画了一个版本

这个版本基本也是COPY了TI的DEMO板,然后自己修改下!
1、器件焊接完成后,可以通电测试下DCOUPL(1.25V左右),VDDR(1.68V左右)
2、晶振24M和32.768K都是没有信号波形的
3、用CCS下DEBUG烧入“project zero”!如果器件如果烧入出错,可以检查下板子,或补焊下
4、这时晶振24M和32.768K都是有信号波形的
5、如果手机APP上应该可以发现“设备”
6、如果连接设备失败,可以检测下32.768khz,是否起振了!或者更换其他型号的晶振

网友A:
楼主,这个平衡车调试效果如何?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这个平衡车调试效果如何?

不是2轮平衡车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