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ence 找不到 cdn_sfl401as.dll 和 allegro 找不到 cnlib.dll 的解决办法

楼主:
换了个电脑安装cadence出现了问题,提示缺少cdn_sfl401as.dll和cnlib.dll。网搜解决方法。下面把最近找出来的可行方法挂上来。

问题:安装后打开Cadence 找不到 cdn_sfl401as.dll 和打开 allegro 找不到 cnlib.dll

解决方法:
1.首先确认上面两个库文件都在 D:/Cadence/SPB_16.X/tools/bin 中(ps:以你的实际安装路径为准)

2.检查环境变量设置是否完整。
检查是否有环境变量 CDSROOT 的定义,没有就添加一个就 OK 了(有的用户这个定义已经存在,就不需要添加了,直接利用下一个解决办法)

如果 Path 变量中没有以下某一部分:请自行添加上:
“SROOT%/tools/pcb/bin; SROOT%/tools/Capture; SROOT%/tools/bin;
SROOT%/tools/jre/bin; SROOT%/tools/fet/bin; SROOT%/tools/specctra/bin;
SROOT%/tools/libutil/bin;”
那么请将双引号中的内容放到 Path 环境变量开头处

如果以上都没能解决问题,注意下是不是有软件和这个软件冲突造成的。

网友A:
是不是安装过程不对哦,,我在N台电脑上都装过,不管是win10,win7,XP的系统,都没有遇到这个问题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安装过程不对哦,,我在N台电脑上都装过,不管是win10,win7,XP的系统,都没有遇到这个问题的。

安装过程是一样的呀。我在另外一台电脑也一样的步骤安装ok的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安装过程是一样的呀。我在另外一台电脑也一样的步骤安装ok的啊。

那还真不知道原因了。。。难道是系统?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还真不知道原因了。。。难道是系统?

我觉得就是系统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