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A4870arrz使用

楼主:
求助!我用ADA4870 在做放大的电路,输入1.5MHZ 1V的正弦波,输出的信号为什么只是抬升了电压,正弦波的幅值并没有被放大? 这个电路有什么问题吗

网友A:
RF建议取datasheet给的建议值,还有你的负载是否有容性负载?

网友:
引用 网友A:
RF建议取datasheet给的建议值,还有你的负载是否有容性负载?

最后要加超声换能器,是不是我的放大器没有开启?根据datasheet 应该没问题才对

网友B:
我用过这个放大器,很好用的。
建议在/on引脚对负电源之间跨接一个1n以上的电容,避免引入干扰。另外当功率大的情况下注意加散热板。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用过这个放大器,很好用的。
建议在/on引脚对负电源之间跨接一个1n以上的电容,避免引入干扰。另外当功 ...

请问你当时是怎么做的散热? 在板子上加了散热片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请问你当时是怎么做的散热? 在板子上加了散热片吗

标准的做法是在芯片背面的印板位置上打许多过孔,在过孔中填入导热焊锡,然后在印板背面放置散热器。datasheet中有关于这个做法的详细说明。我是采用了一个变通的做法:在芯片底下垫了一小块0.1mm厚的纯铜箔,该铜箔与芯片宽度相同但长度长了许多,然后在此铜箔长出来的部分(在印板正面)即芯片的两侧紧靠芯片的位置装上两个散热器。这个办法是利用铜箔将热量传递出来,可能热阻稍大些,实际使用效果尚可。好处是印板反面没有突出的散热器,便于安装。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标准的做法是在芯片背面的印板位置上打许多过孔,在过孔中填入导热焊锡,然后在印板背面放置散热器。data ...

好的 谢谢! 我本来只在芯片上面放了块散热片,发现他温度很高,手都碰不了,而且得到的输出马上就会变形  这是温度太高导致的吗?

网友B:
就是温度太高了。一定要放散热器,我的那个散热器带翅,总表面积大约有40平方厘米。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就是温度太高了。一定要放散热器,我的那个散热器带翅,总表面积大约有40平方厘米。

我这样的连接有问题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好的 谢谢! 我本来只在芯片上面放了块散热片,发现他温度很高,手都碰不了,而且得到的输出马上就会变形 ...

你好! 我还是用不好这块芯片....我明明输入了1.5Mhz的正弦波....但是它输出的是20+MHz的信号,而且放大倍数也不对....请问你以前用的电路图还在么?是芯片没有工作在放大模式么?我用的电路就是上面我贴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好的 谢谢! 我本来只在芯片上面放了块散热片,发现他温度很高,手都碰不了,而且得到的输出马上就会变形 ...

你好,我最近使用ADA4870接上后端的变压器后,发热也是很严重,请问你最后是怎么解决发热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