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问LCD的问题

楼主:
我用STM32F107VCT6开发一款产品,用到LCD16032。原来就有点鬼影,现在更厉害了,显示的简直不能看,全是乱码。
我发现一个问题,有一个lcd16032.c文件,还有一个lcd16032.h文件。
工程中都有,在主程序中也包含了,但是编译有警告。
而且在主程序中显示的也好像不对。
再有,在有关LCD的程序那儿单击右键,选择Go to Infinition Of XXXX
,也不能跳到定义的地方显示如上图。

请高手指教,是不是这儿有问题?如何解决?谢谢!

网友:
你试试把LCD那两个文件的路径单独添加到你的include path里面

网友A:
驱动引脚设置没配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驱动引脚设置没配好?

现在貌似好了。加了读忙

网友:
lcd16032.c文件,还有一个lcd16032.h,找到这两个文件的位置,路径中包含一下。在工程文件结构中,把它们删了,重新添加,试试。

网友:
添加头文件路径,然后鼠标可以指到黄色叹号处,可指示是什么错误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