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用MEMS麦克风测试比较耳机的性能(三)完善扫频测试

楼主:
 开始在用MEMS麦克风测试耳机时使用了扫频方式
方法是通过SensorTile的音频DAC生成指定频率的正弦信号
通过MEMS麦克风对单一频率采样,计算出当前幅度
提高信号频率,再采集、再计算
这次在原有基础上做了优化,包括:
1、解决生成正弦数据不平滑问题
2、解决频率切换有杂音问题
3、将幅值转换成分贝

正弦波生成函数
//获得sampleCount在maxN倍以内,sampleCount小数最小时的最小N
//N < sampleCount
//maxSampleCount * N =/≈ integer
//sampleCount要计算的样本数
//maxSampleCount最大样本数
//return N
uint16_t get_repeat_cycle(float sampleCount,uint16_t maxN)
{
  uint16_t i;
  uint16_t min = maxN;
  float min_f = 1;
  float f;
  for(i=2;i<maxN;i++)
  {
    //得到a的小数部分
    f = sampleCount*i - (int)(sampleCount*i);
    //如果小数是0直接返回当前倍数
    if(f == 0)
    {
      return i;
    }
    //否则,如果当前小数已经判断的最小的小数还小,用现在的替换
    else if(f<min_f)
    {
      min_f = f;
      //保存当前这个最小的小数对应的倍数
      min = i;
    }
  }
  return min;
}
//生成sin数据
//返回sinTable长度
uint16_t SineGenerator(int16_t sinTable[],float maxCode,float outFreq,float samplingFreq)
{
  //输出数据索引
  uint16_t i;
  float tmp;
  //采样率除输出频率得到总样本数量
  float sampleCount = samplingFreq / outFreq;
  //分步角度
  float stepDegrees = 360.00 / (float)sampleCount ;
  //分步弧度
  stepDegrees = PI / 180.00 * stepDegrees;
  //游标移到起始处
  //在频率较高j时样本数较少,sampleCount不为整数时如果将小数舍去生成的波形会变形
  //计算sampleCount在多少倍时为整数,或接近整数
  uint16_t N = get_repeat_cycle(sampleCount,MAX_SIN_TABLE_SIZE/(uint16_t)sampleCount);
  //sampleCount * N 得到最终的样本数
  sampleCount *= N;
  //取整数,实际无意义
  sampleCount = (int)sampleCount;
  //得到对应正弦数据
  for(i=0;i<sampleCount;i++)
  {
    //得到当前弧度
    tmp = stepDegrees * i;
    //得到对应的sin数据
    tmp = sin(tmp);
    //+0.5四舍五入
    sinTable[/size][/font][i][font=微软雅黑][size=4] = (int16_t)((tmp + 1)/2.00 * maxCode - (maxCode +1)/2 + 0.5);
  }
  return i;
}

声音测量和频率切换代码
  while (1)
  {
//      test();
//      continue;
    //数据达到FFT_SIZE时做FFT
    if(fft_flag)
    {
      //填充左声道数据到fft_data
      for(i=0;i<FFT_SIZE;i++)
      {
          fft_data[i*2] = audio_in[/size][/font][i][font=微软雅黑][size=4];
          fft_data[i*2 + 1] = 0;
      }
      //FFT转换
      fft();
      maxFreq = get_maxIndex_freq();
      //误差10%
      if(abs((int)(maxFreq - freq)) < 40 || abs((int)(maxFreq - freq)) < freq * 0.2)
      {
        maxAmplitude = get_maxIndex_amplitude();
        freqResp[freqRespIndex++] =  20 * log10(maxAmplitude/32768);

        //频率递增
        freq += STEP_FREQ;
        sinTableIndex[!sinTableArrayIndex] = 0;
        //重新生成频率对应的SIN数据,添加到非当前数组
        sinTableLength[!sinTableArrayIndex] = SineGenerator(sinTable[!sinTableArrayIndex],65535,freq,AUDIO_SAMPLING_FREQUENCY);
        //切换频率
        swicthingFreqFlag = 1;
        if(freqRespIndex >= SCAN_COUNT)
        {
          BSP_AUDIO_OUT_Stop(PCM1774_X_0_handle,1);
          while(1);
          __NOP();
        }
      }

      HAL_Delay(50);
      fft_flag = 0;
    }
  }
}

main.c文件

参考贴子

利用MEMS麦克风测试比较耳机的性能(二)粉噪测试
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586982-1-1.html

利用MEMS麦克风测试比较耳机的性能(一) 扫频测试
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573300-1-1.html

SensorTile正弦波发生器
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573240-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