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XINTF向外扩的芯片写数据

楼主:
5芯积分
求助,手上有一块板子,上面的28335芯片的XINTF中的Zone0外扩了一块AD7938芯片,想通过XD0-15向AD的寄存器写入数据,
1、但是初始化Zone时在Memory Browser中查看时总是在0x004000的地址上出现奇怪的数,
2、通过XINTF写数据,测试的数据线也全是高电平,
请问大神是什么原因导致的?

只要单步调试时结束InitZone0()就会出现左侧的FF1F。

“不好意思,保尔住隔壁”。

网友A:
管教复用为数据总线时,值为3

网友:
引用 网友A:
管教复用为数据总线时,值为3

嗯,我用的是16位的地址线

“不好意思,保尔住隔壁”。

网友:
检查出来了,主要是时序不对,重新看手册整理时序

“不好意思,保尔住隔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