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OPA847的自激

楼主:
上面是制成的PCB电路板,反馈电阻接的是滑动变阻器,焊好之后上电测试就发现自激了,没有输入信号的时候就有了输出,大概660MHz,检查了电路板发现也没什么问题。
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哪位老师能帮我看看?

网友:
这类高带宽高增益运放,本来就是很难使用的,必须严格按照说明书中所指示的注意事项使用。不像LM358之类,电路板无论怎么布局大致上都稳定工作。
把电原理图贴出来,请教gmchen老师吧。我在这方面经验不多。

网友A:
没看到原理图,就看到的实物照片谈一下。
至少有两个问题。第一个是反馈电阻似乎是一个线绕滑线变阻器,在高频电路中这种变阻器是不能用的,其分布参数太大了。
第二个问题是,印板用了单面板。单面板不是不能用,但是必须保证接地信号有简捷的回路。
自激振荡估计是第一个原因引起的,但第二个问题若不解决好则严重影响放大器频响

网友A:
接地必须保证有最小的回路面积。低频电路只要接通就行,高频光接通是不够的。例如两个sma接头,四个接地引脚只焊了一个,这是典型的低频思维。

网友:
引用 网友A:
接地必须保证有最小的回路面积。低频电路只要接通就行,高频光接通是不够的。例如两个sma接头,四个接地引 ...

恩恩,好的。

另外,我在发现自激之后,把滑动变阻器换成了贴片电阻就不自激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看到原理图,就看到的实物照片谈一下。
至少有两个问题。第一个是反馈电阻似乎是一个线绕滑线变阻器,在 ...

那如果想实现增益可调的话,应该怎么修改电路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看到原理图,就看到的实物照片谈一下。
至少有两个问题。第一个是反馈电阻似乎是一个线绕滑线变阻器,在 ...

是不是这种通过电位器改变阻值的思路不适用于高频电路啊?

网友A:
是的。要改变高频放大器的增益,应该选用可变增益的放大器,例如VGA,或者用乘法器。前者一般是增益(dB)与控制电压成线性关系,后者是放大倍数与控制电压成线性关系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的。要改变高频放大器的增益,应该选用可变增益的放大器,例如VGA,或者用乘法器。前者一般是增益(dB) ...

好的,谢谢老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