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H22在STC15F2K60S2单片机下只显示湿度,温度却没有

楼主:
温度:0湿度:768
温度:0湿度:768
温度:0湿度:768

是这个样子,温度显示为零,湿度正常显示

#include
#include
#define dht22_io P20

#define MAIN_Fosc 12000000L
#define baud_rate 115200L
#define Timer1_Reload (65536UL -(MAIN_Fosc / 4 / baud_rate))

u8 U8FLAG;
u8 U8temp;
u8 U8T_data_H,U8T_data_L,U8RH_data_H,U8RH_data_L,U8checkdata;
u8 U8T_data_H_temp,U8T_data_L_temp,U8RH_data_H_temp,U8RH_data_L_temp,U8checkdata_temp;
u8 U8comdata;
u8 datas=0;
u8 data1=0;
u8 DATAQ[100];
u8 DATA[100];

void  Delay30us();
void  Delay40us();
void  Delay18ms();
void         Delay1000ms();
void         Delay1ms();

void  read_byte();
u8          read_temp();
u8          read_humi();

void serial_init();
void serial_send_byte(u8 dat);
void serial_send_string(u8 *dat);

void main()
{
                Delay1000ms();
                serial_init();
                dht22_io = 1;
                while(1)
                {
                data1=read_temp();
                sprintf(DATA,"温度:%d",data1);
                serial_send_string((u8 *)DATA);
                datas=read_humi();
                sprintf(DATAQ,"湿度:%d",datas);
                serial_send_string((u8 *)DATAQ);
                serial_send_string("\r\n");
                Delay1000ms();
                }
}

void read_byte()
{
                u8 i;
                for(i=0;i<8;i++)
                        {
                        U8FLAG=2;
                        while((!dht22_io)&&U8FLAG++);
                        Delay30us();
                        U8temp=0;
                        if(dht22_io)U8temp=1;
                        U8FLAG=2;
                        while((dht22_io)&&U8FLAG++);
                        if(U8FLAG==1)break;
                        U8comdata<<=1;
                         U8comdata|=U8temp;
                        }
}

u8 read_temp()
{
        dht22_io=0;
        Delay1ms();
        dht22_io=1;
        Delay40us();
        dht22_io=1;
        if(!dht22_io)
        {
                U8FLAG=2;
                while((!dht22_io)&&U8FLAG++);
                U8FLAG=2;
                while((dht22_io)&&U8FLAG++);
                read_byte();
                 U8RH_data_H_temp=U8comdata;
                 read_byte();
                 U8RH_data_L_temp=U8comdata;
                 read_byte();
                 U8T_data_H_temp=U8comdata;
                 read_byte();
                 U8T_data_L_temp=U8comdata;
                 read_byte();
                 U8checkdata_temp=U8comdata;
                 dht22_io=1;
                 U8temp=(U8RH_data_H_temp+U8RH_data_L_temp+U8T_data_H_temp+U8T_data_L_temp);
                 if(U8temp==U8checkdata_temp)
                 {
                                U8RH_data_H=U8RH_data_H_temp;
                                U8RH_data_L=U8RH_data_L_temp;
                                U8T_data_H=U8T_data_H_temp;
                                U8T_data_L=U8T_data_L_temp;
                                U8checkdata=U8checkdata_temp;
                 }
        }
        return U8T_data_H;
}

u8 read_humi()
{
        dht22_io=0;
        Delay1ms();
        dht22_io=1;
        Delay40us();
        dht22_io=1;
        if(!dht22_io)
                {
                        U8FLAG=2;
                        while((!dht22_io)&&U8FLAG++);
                        U8FLAG=2;
                        while((dht22_io)&&U8FLAG++);
                        read_byte();
                         U8RH_data_H_temp=U8comdata;
                         read_byte();
                         U8RH_data_L_temp=U8comdata;
                         read_byte();
                         U8T_data_H_temp=U8comdata;
                         read_byte();
                         U8T_data_L_temp=U8comdata;
                         read_byte();
                         U8checkdata_temp=U8comdata;
                         dht22_io=1;
                        U8temp=(U8RH_data_H_temp+U8RH_data_L_temp+U8T_data_H_temp+U8T_data_L_temp);
                 if(U8temp==U8checkdata_temp)
                 {
                                U8RH_data_H=U8RH_data_H_temp;
                                U8RH_data_L=U8RH_data_L_temp;
                                U8T_data_H=U8T_data_H_temp;
                                U8T_data_L=U8T_data_L_temp;
                                U8checkdata=U8checkdata_temp;
                 }
                }
        return U8RH_data_H;
}

void serial_init()
{
  SCON = 0x50;  //8位数据,可变波特率
AUXR |= 0x40;  //定时器1时钟为Fosc,即1T
AUXR &= 0xFE;  //串口1选择定时器1为波特率发生器
TMOD &= 0x0F;  //设定定时器1为16位自动重装方式
TL1 = 0xE6;  //设定定时初值
TH1 = 0xFF;  //设定定时初值
ET1 = 0;  //禁止定时器1中断
TR1 = 1;
}

void serial_send_byte(u8 dat)
{
        SBUF=dat;
        while(!TI);
        TI=0;
}

void serial_send_string(u8 *dat)
{
        while(*dat)
        {
                serial_send_byte(*dat++);
        }
}

void UART1_int (void) interrupt UART1_VECTOR
{
                if(RI)
                {
                        RI = 0;
                }
                if(TI)
                {

                }
}

void Delay30us()                //@12.000MHz
{
        unsigned char i;

        _nop_();
        _nop_();
        i = 87;
        while (--i);
}

void Delay40us()                //@12.000MHz
{
        unsigned char i;

        _nop_();
        _nop_();
        i = 117;
        while (--i);
}

void Delay18ms()                //@12.000MHz
{
        unsigned char i, j, k;

        _nop_();
        _nop_();
        i = 1;
        j = 211;
        k = 24;
        do
                do
                {
                        while (--k);
                } while (--j);
        } while (--i);
}

void Delay1000ms()                //@12.000MHz
{
        unsigned char i, j, k;

        _nop_();
        _nop_();
        i = 46;
        j = 153;
        k = 245;
        do
                do
                {
                        while (--k);
                } while (--j);
        } while (--i);
}

void Delay1ms()                //@12.000MHz
{
        unsigned char i, j;

        i = 12;
        j = 169;
        do
        {
                while (--j);
        } while (--i);
}

网友A:
先检查原始信号是否正常,最好能看波形。确保整帧数据都接收到。再分析读取的过程是否存在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先检查原始信号是否正常,最好能看波形。确保整帧数据都接收到。再分析读取的过程是否存在问题。

怎么看它数据都接收了,我是新手,求大神教,同样的流程,温度就是出不来

网友:
温度:0湿度:768
温度:0湿度:768
温度:0湿度:768

一直显示上面这种情况,温度0湿度是正常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怎么看它数据都接收了,我是新手,求大神教,同样的流程,温度就是出不来

最好示波器,或者逻辑分析仪。抓取一帧数据的波形。根据芯片手册,协议规定,去对照,看看是否正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