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ium designer 原理图导入PCB后原元器件丝印尾缀丢失

楼主:
主原理图多次引用子原理图,子原理图通过A、B、C进行区分,原理图编译时子原理图页元器件自动生成编号C60_A、C60_B、C60_C,但导入PCB后丝印本应为C60_A、C60_B、C60_C,现在问题是丝印尾缀丢失,PCB上同时存在3个名为C60的元器件,急!!谢谢~~~

网友:
主原理图多次引用子原理图?这么个什么意思,什么叫引用

网友A:
altium的原理图,如是多图,多图纸结构一般是通过图表符的啊
在主原理图放图标符,通过图表符与子图纸进行连接,一个图表符对应一个子图纸

这样编译的时候,编译一个图,全部图都跟随编译,不会出现元件号变化,丝印是在丝印层是随封装一起

网友:
引用 网友A:
altium的原理图,如是多图,多图纸结构一般是通过图表符的啊
在主原理图放图标符,通过图表符与子图纸进行 ...

没错,就是通过多次引用同一图表符(子图),用A、B、C进行区分,编译后生成的子图元器件编号为例如子图中器件为C60,A、B、C中对应器件编号为C60_A,C60_B,C60_C,到这是没有问题的,但是经过UPDATA PCB DOCUMENT后(没报错),PCB中本应名为C60_A,C60_B,C60_C的器件,名称均为C60,C60,C6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