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拟与混合信号

楼主:
微控制器MCU
DSP与ARM处理器
ST MEMES传感器创意设计大赛
意法半导体-低功耗射频
MEMS传感器
ADI工业技术
ARM技术
Linux与安卓
实时操作系统RTOS
编程基础
国产MCU
瑞萨电子MCU
51单片机
电机驱动控制(Motor Control)
TI 模拟与混合信号
开关电源学习小组
LED专区
TI 模拟与混合信号
TI无线连接
测试/测量
电路观察室
maychang趣味电子技术课堂
ADI工业技术
东芝光电继电器TLP3547评测专区
MAX32630FTHR设计大赛专区
MicroPython开源版块
创新实验室
以拆会友
ON和Avnet物联网创新设计大赛
聊聊笑笑闹闹
求职招聘
为我们提建议&公告
ADI工业技术论坛
ADI工业技术论坛
51单片机
新人学生单片机程序求教
bad-attitude
bad-attitude

网友A(2017-11-29):
新人学生单片机程序求教
是一道交流电压相位检测的小题目 相位检测的我没什么特别好的思路
目前想到的就是先测有效值,乘根号2得最大值,然后用采到的电压值除以最大值,得到Umsinφ/Umsin90°=sinφ 再查sin^-1的表,
很大的缺陷是得先测完一个周期 得有效值,才能测相位
这个方法可行不,各位大神们有什么意见吗

网友B:
测相位,与测幅值没关联。如果要求不高,就把正弦波转换成方波,看上升沿(或下降沿)到来的时间差,总时间为一个完整的方波。估计你也是初学者,倘精度要求高的话,还要跟踪电压频率,锁频(锁相)!